[闪存] 求大神给指导下怎么添加闪存型号,

楼主(2021-07-02):
求大神给指导下怎么添加闪存型号,自己添加了好几次都失败了。

JMicron_JMF602主控
原来的是
[Micron]
Name00=08DAA04 08DAA04 MT29F8G08DAA      0x0080 1  8 0 25 0x2C 0xDC 0x90 0x95 0x54 0 1 0
Name01=08FAA09 08FAA09 MT29F16G08FAA     0x0280 2  8 0 17 0x2C 0xD3 0xD1 0x95 0x58 0 1 0
Name02=08AAA10 08AAA10 MT29F8G08AAA      0x0041 1  8 2 21 0x2C 0xD3 0x90 0x2E 0x64 0 1 0
Name03=08DAA11 08DAA11 MT29F16G08DAA     0x0041 2  8 2 21 0x2C 0xD3 0x90 0x2E 0x64 0 1 0
Name04=08FAA12 08FAA12 MT29F32G08FAA     0x0281 2 16 2 17 0x2C 0xD5 0xD1 0x2E 0x68 0 1 0
Name05=08TAA28 08TAA28 MT29F32G08TAA     0x0A88 2 16 0 18 0x2C 0xD5 0x95 0xA5 0x68 0 1 0
Name06=08MAA29 08MAA29 MT29F16G08MAA     0x0849 1 16 2 22 0x2C 0xD5 0x94 0x3E 0x74 0 1 0
Name07=08QAA30 08QAA30 MT29F32G08QAA     0x0849 2 16 2 22 0x2C 0xD5 0x94 0x3E 0x74 0 1 0
Name08=08TAA31 08TAA31 MT29F64G08TAA     0x0A89 2 32 2 18 0x2C 0xD7 0xD5 0x3E 0x78 0 1 0
Name09=CBAAA32 CBAAA32 MT29F32G08CBAAA   0x0889 1 32 2 26 0x2C 0xD7 0x94 0x3E 0x84 0 1 0
Name10=CFAAA33 CFAAA33 MT29F64G08CFAAA   0x0889 2 32 2 26 0x2C 0xD7 0x94 0x3E 0x84 0 1 0
Name11=CJAAA35 CJAAA35 MT29F128G08CJAAA  0x0B09 2 64 2 22 0x2C 0xD9 0xD5 0x3E 0x88 0 1 0

我需要添加MT29F32G08CBAcA
Name12=CBACA25 CBACA25 MT29F32G08CBACA   0x0851 1 32 2 23 0x2C 0x68 0x04 0x4A 0xA9 0 1 0

改了好几次都失败了,请大神指导下。主要为了折腾玩

网友A:
如果你确定ID是对的那就看看这个

[Vendor]
Name00=Micron
Name01=Intel

; flashname, flashFileName, flashFullName, flashcode, CE, Capacity, ECC, BlkAttribute, ID0,ID1,ID2,ID3,ID4, CopyBack, TwoPlaneRead, LowPage
[Micron]
Name00=CBABA37 CBABA37 MT29F16G08CBABA   0x0811 1 16 2 19 0x2C 0x48 0x04 0x46 0x85 0 1 0
Name01=CBABA54 CBABA54 MT29F32G08CBABA   0x0851 1 32 2 23 0x2C 0x68 0x04 0x46 0xA9 0 1 0
Name02=CBABA55 CBABA55 MT29F32G08CBABA   0x0851 1 32 2 23 0x2C 0x68 0x04 0x46 0x89 0 1 0
Name03=CEABA56 CEABA56 MT29F64G08CEABA   0x0851 2 32 2 23 0x2C 0x68 0x04 0x46 0x89 0 1 0
Name04=CFABA57 CFABA57 MT29F64G08CFABA   0x0851 2 32 2 23 0x2C 0x68 0x04 0x46 0x89 0 1 0
Name05=CKABA59 CKABA59 MT29F128G08CKABA  0x0A91 2 64 2 23 0x2C 0x88 0x05 0xC6 0x89 0 1 0
Name06=CKABA60 CKABA60 MT29F128G08CKABA  0x0A91 1 64 2 23 0x2C 0x88 0x05 0xC6 0x89 0 1 0
Name07=FBA     FBA3    MT29F128G08CFABA  0x0851 4 32 2 23 0x2C 0x68 0x04 0x46 0x89 0 1 0
Name08=CBABA58 CBABA58 MT29F32G08CBABA   0x0851 1 32 2 23 0x2C 0x68 0x05 0x47 0x89 0 1 0
Name09=CFACB53 CFACB53 MT29F64G08CFACB   0x0851 2 32 2 23 0x2C 0x68 0x04 0x4A 0xA9 0 1 0

[Intel]
Name00=AAMDB17 AAMDB17 JS29F32G08AAMDB   0x4851 1 32 2 23 0x89 0x68 0x04 0x46 0x89 0 1 0
Name01=AAMDB18 AAMDB18 JS29F32G08AAMDB   0x4851 1 32 2 23 0x89 0x68 0x04 0x46 0xA9 0 1 0
Name02=AAMDB19 AAMDB19 JS29F32G08AAMDB   0x4851 1 32 2 23 0x89 0x68 0x24 0x46 0x89 0 1 0
Name03=AAMDB20 AAMDB20 JS29F32G08AAMDB   0x4851 1 32 2 23 0x89 0x68 0x24 0x46 0xA9 0 1 0
Name04=CAMDB21 CAMDB21 JS29F64G08CAMDB   0x4851 2 32 2 23 0x89 0x68 0x04 0x46 0x89 0 1 0
Name05=CAMDB22 CAMDB22 JS29F64G08CAMDB   0x4851 2 32 2 23 0x89 0x68 0x04 0x46 0xA9 0 1 0
Name06=CAMDB23 CAMDB23 JS29F64G08CAMDB   0x4851 2 32 2 23 0x89 0x68 0x24 0x46 0x89 0 1 0
Name07=CAMDB24 CAMDB24 JS29F64G08CAMDB   0x4851 2 32 2 23 0x89 0x68 0x24 0x46 0xA9 0 1 0
Name08=JAMDB25 JAMDB25 JS29F16B08JAMDB   0x4851 4 32 2 23 0x89 0x68 0x04 0x46 0x89 0 1 0
Name09=JAMDB26 JAMDB26 JS29F16B08JAMDB   0x4851 4 32 2 23 0x89 0x68 0x04 0x46 0xA9 0 1 0
Name10=JAMDB27 JAMDB27 JS29F16B08JAMDB   0x4851 4 32 2 23 0x89 0x68 0x24 0x46 0x89 0 1 0
Name11=JAMDB28 JAMDB28 JS29F16B08JAMDB   0x4851 4 32 2 23 0x89 0x68 0x24 0x46 0xA9 0 1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定ID是对的那就看看这个

[Vendor]

好的,谢谢大神,我挨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定ID是对的那就看看这个

[Vendor]

Name09=CFACB53 CFACB53 MT29F64G08CFACB   0x0851 2 32 2 23 0x2C 0x68 0x04 0x4A 0xA9 0 1 0
对比了下只有这个id是一样的,问题是这个是8g的。

我的芯片型号是MT29F32G08CBACA-2C68044AA900

网友B:
1 32 2 23 0x2C 0x68 0x04 0x4A 0xA9 0 1 0 试试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Name09=CFACB53 CFACB53 MT29F64G08CFACB   0x0851 2 32 2 23 0x2C 0x68 0x04 0x4A 0xA9 0 1 0
对比了下 ...

这个不影响你开卡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影响你开卡量产

好的谢谢,有结果等来上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32 2 23 0x2C 0x68 0x04 0x4A 0xA9 0 1 0 试试这个

好的晚上下班试试去

楼主:
试了下还是不行。

[Micron]
Name00=08DAA04 08DAA04 MT29F8G08DAA      0x0080 1  8 0 25 0x2C 0xDC 0x90 0x95 0x54 0 1 0
Name01=08FAA09 08FAA09 MT29F16G08FAA     0x0280 2  8 0 17 0x2C 0xD3 0xD1 0x95 0x58 0 1 0
Name02=08AAA10 08AAA10 MT29F8G08AAA      0x0041 1  8 2 21 0x2C 0xD3 0x90 0x2E 0x64 0 1 0
Name03=08DAA11 08DAA11 MT29F16G08DAA     0x0041 2  8 2 21 0x2C 0xD3 0x90 0x2E 0x64 0 1 0
Name04=08FAA12 08FAA12 MT29F32G08FAA     0x0281 2 16 2 17 0x2C 0xD5 0xD1 0x2E 0x68 0 1 0
Name05=08TAA28 08TAA28 MT29F32G08TAA     0x0A88 2 16 0 18 0x2C 0xD5 0x95 0xA5 0x68 0 1 0
Name06=08MAA29 08MAA29 MT29F16G08MAA     0x0849 1 16 2 22 0x2C 0xD5 0x94 0x3E 0x74 0 1 0
Name07=08QAA30 08QAA30 MT29F32G08QAA     0x0849 2 16 2 22 0x2C 0xD5 0x94 0x3E 0x74 0 1 0
Name08=08TAA31 08TAA31 MT29F64G08TAA     0x0A89 2 32 2 18 0x2C 0xD7 0xD5 0x3E 0x78 0 1 0
Name09=CBAAA32 CBAAA32 MT29F32G08CBAAA   0x0889 1 32 2 26 0x2C 0xD7 0x94 0x3E 0x84 0 1 0
Name10=CFAAA33 CFAAA33 MT29F64G08CFAAA   0x0889 2 32 2 26 0x2C 0xD7 0x94 0x3E 0x84 0 1 0
Name11=CJAAA35 CJAAA35 MT29F128G08CJAAA  0x0B09 2 64 2 22 0x2C 0xD9 0xD5 0x3E 0x88 0 1 0
Name12=CFACB53 CFACB53 MT29F32G08CFACB   0x0851 1 32 2 23 0x2C 0x68 0x04 0x4A 0xA9 0 1 0
Name13=CFACB53 CFACB53 MT29F32G08CCBACA  0x0851 1 32 2 23 0x2C 0x68 0x04 0x4A 0xA9 0 1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