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触摸开关模块TTP223的没有

楼主(2021-07-02):
用TTP223做台灯开关,平时很好,出现怪问题两次了,LED电源指示灯亮着,都是触摸几乎没反应,而且我屋里有两个触摸台灯,几乎同时出问题,手指使劲按都不行

网友:
换个人试试?
我觉得是你出了问题

网友A:
论坛买的台灯,vofo的哪个,后面用着会出现,刚差点,触摸开一闪一闪,要插电等一会,再触摸开关就顺利点亮, 怀疑是哪个电容漏电了,可能是触摸IC附件的, 一直懒着弄

网友:
我用的都是那种不到一块钱的TTP223成品板,偶尔遇到不好用的,换一块就好了。

网友:
看看你制作的电路板啊!

网友:
以前ZT102改触摸时用过,没啥问题!LZ说的没碰过!

网友:
用这个芯片批量出货10K+了,没什么问题的。是不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
触摸按键很敏感,很容易受环境影响,你可以调整按键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买的台灯,vofo的哪个,后面用着会出现,刚差点,触摸开一闪一闪,要插电等一会,再触摸开关就顺利点亮, 怀疑 ...

当时拔了又插上感觉还是不灵敏,后来又好了

网友:
可能是光线或其它电磁波干扰……

网友B(2022-02-13):
我也用TTP223做过台灯开关,跟楼主遇到的情况一样,换了几家店的223都是如此,PCB反复修改都没用,电源增加多级稳压滤波也不行,上网一搜,大家都在说223不稳定,后来换成FTC201就很少出问题了。谁还有更好的触摸IC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TTP223做过台灯开关,跟楼主遇到的情况一样,换了几家店的223都是如此,PCB反复修改都没用,电源增加 ...

这段时间一直用着没事,不排除电源辐射干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