烯王90w充电头拆解折腾

楼主(2021-07-02):
述景
最近看着pd充电头很火,
近来常出差,想着弄一台,一个充电头支持所有。
既能给笔电续航亦能给手机及其它数码续航。
偶然发现群里烯王90w充电宝套装。
看着不错一冲动就买了两套。
欸,偶尔的冲动一定会造就激情。
东西很快抵达我手上,
也快速享受中发现90w就是协议支持很不理想。
比如我的switch,笔电就不支持。
想换60w的那款,商家不支持。
只能重新买,退不了也换不了。
就只能折腾自个了,
让我想了那夜的美,一冲动造就了只能奔波的牛。
欸,忍了那一时,就能一直自在如风。
往事如风已不再,片刻停留人摧之。

述艺
好了,那么就给它动手术吧。
一个小小建议,对于超声波工程塑料焊接。
无损拆,将物品置于冷冻间沉睡2小时以上,
如果它还不醒那就加钟了。
哈哈

网友:
我去年买的remax的RP-U53双口65W充电器,完美支持笔记本,手机PD,还支持苹果2.1A等等协议。

网友送的一个RP-U59三口65W充电器也一样支持手机,笔记本等常见协议,可以三口同时使用特定状况下会有冲突。

网友A:
改了什么呢?能否文字说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什么呢?能否文字说明下

才刚刚看到审核通过了。
却又惊喜的发现一半的文字没有了。
还好我这个人喜欢备份。

楼主:
述艺
好了,那么就给它动手术吧。
一个小小建议,对于超声波工程塑料焊接。
无损拆,将物品置于冷冻间沉睡2小时以上,
如果它还不醒那就加钟了。
哈哈

楼主:
伟诠WT6636F,这是一颗通过USB-IF协会USB PD3.0(PPS)认证的协议芯片(TID号:1080018),另外通过了高通QC4+认证,认证号QC20200316138。

WT6636F支持USB PD3.0和PPS,内置可编程的恒压恒流控制,集成低侧电流采样放大器,支持线损补偿,支持多重保护功能,包括数据线的过压保护,内部集成10bit ADC用于电压和电流检测,内置8051内核单片机,内置放电MOS管。

网友(2021-08-17):
改的啥发完整啊。我的笔记本也不能用这个充电,买了别的65w氮化镓的开机充会打嗝,关机充可以。

网友(2021-10-15):
都支持什么协议啊

网友:
开壳效果不错

网友B:
不用等了,闲鱼老王家6636协议板2.5元一块,一块6636都不止这个价,就是不包好坏,基本是sc8002虚焊,或者其他虚焊,电容焊返,有的要把r20补10K电阻才能65w,替换这个协议板就行,里面空间足,6636最大支持90W的,就是不知那板子哪里限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等了,闲鱼老王家6636协议板2.5元一块,一块6636都不止这个价,就是不包好坏,基本是sc8002虚焊,或者 ...

有地址不,给个地址薅几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地址不,给个地址薅几块

卖光了,实测可以改20V4.5A,但是这电源绝对是有问题的,开始就烧过芯片,修好后,这次改好没多久又是烧电源芯片,应该是设计有问题

楼主(2021-12-07):
引用 网友B:
卖光了,实测可以改20V4.5A,但是这电源绝对是有问题的,开始就烧过芯片,修好后,这次改好没多久又是烧 ...

是的,没有了,不然是最节约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