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配电箱该怎么接线

楼主(2021-07-02):
看到现在的房子都是集束后拧在户内主空开的下方进线孔(图1)。我家是老房子,是图2的接法,每两个空开之间的连线是剪断的(图片均来自网上搜索)。

网友:
一般来说第二种只要后面的进线线径够,也可以接受的,不过唯一就是前面的空开如果上桩头因为某些原因烧毁会导致后面的也没有电。

网友:
道路千万条,只要能够到达目的地都可以!

网友A:
兄台,来来来,了解一下冷压压线钳子:还有各冷压接线端子了解一下

网友B:
可以这样接,另外空开之间的进线可以用线排来代替,方便美观很多。

网友:
理论上第一种强点。
第二种手工/批量用排插厂里面的机器做可以做出来电线不断开的一体的,也可以根据漏保型号选择特别的铜母排。

其实户型不大三四个漏保就行了,照明,全部插座,厨卫,全部空调。。。(下面再用1P)

照明和空调还是装漏保吧,漏电概率比较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接,另外空开之间的进线可以用线排来代替,方便美观很多。

支持线排接法

网友:
还是跳线吧,感觉靠谱点。水平高弄整根线做跳线。我家房子原来是汇流条,开发商装的不好,结果两个汇流条之间绝缘片烧的一塌糊涂。

网友:
第二种接法前面几根线要更粗一点吧,不然不够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接,另外空开之间的进线可以用线排来代替,方便美观很多。

用这个的话,头上怎么和总开关的输出连接?没看到接线的地方

网友:
用端子排吧

网友:
第一种吧
符合标准,安全,专业
第二种是村里电工的做法,保证有电,不保证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的话,头上怎么和总开关的输出连接?没看到接线的地方

总漏电开关出来不能剪一根线来连接在第一个空气开关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台,来来来,了解一下冷压压线钳子:还有各种冷压接线端子了解一下:

...

那几方的线真有必要用线端子吗?线端子能不能完整插进去都是一个问题,导电部分还裸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几方的线真有必要用线端子吗?线端子能不能完整插进去都是一个问题,导电部分还裸出来呢。 ...

自然有带保护的接线端子

网友D:
还是我这个配电柜专业生产几十年的行内人来揭秘吧:
大概10年前的国产成套设备厂家,基本都是第2种的生产方式,因为后者节约线材,顶多费点人工,那时候人工工资也不算高。这么些年生产技术不断提高,正规公司(正规的意思,是除了有资质外,有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并且正常执行,有正常缴纳社保的专职员工按照规定时间工作及享受福利待遇)基本都开始采用第1种的方式做产品了,因为产品会更美观更可靠。但是很多很多小公司,或者那种直接除了老板一家外不养任何工人的家庭作坊搞出来的,基本还是第2种,没办法,省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我这个配电柜专业生产几十年的行内人来揭秘吧:
大概10年前的国产成套设备厂家,基本都是第2种的生产方 ...

因为是自己家的配电箱子,想重新弄一下,加装个过欠压保护器(有一天试几个试电笔,结果发现 插排插孔上,火线零线 都能点亮 电笔(最老式的氖泡)感觉对家电不安全了),需要重新接线啥的。现在想知道用哪种方法接线更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自己家的配电箱子,想重新弄一下,加装个过欠压保护器(有一天试几个试电笔,结果发现 插排插孔上, ...

要说安全当然是第一种安全可靠了,前提是接线端子要用液压钳压实了,而且最好别用铝线。
但是看着感觉图2装开关的槽板跟箱体是紧挨着的,而图1这两者中间是有空间可以走线的,所以你家能不能象图1那么弄还不好说,估计要走旁边绕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