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分区、加密,如何操作

楼主(2021-07-02):
公司打算弄一批U盘想分两个区  其中一个区 里面存一些公司产品的介绍  这个区需要不能格式化 不能删除里面的文件  另外一个分区可以正常读写  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
可以试试魅色U盘精灵,就是不知道这么老的软件是否还能正常运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7847

网友:
实现不了吧,分区可以,加密和防格式化要硬件的

网友:
慧荣主控的U盘可以实现多分区,不同分区不同类型

网友:
看你的内容似乎不是要加密,只是不能删除格式化,如果是这样的话,只需将U盘量产两个区,其中一个量产为光盘,可以将公司产品的介绍量产进去,这个盘不能删除格式化,另外一个可以正常读写

网友:
去购物网站找商家花钱定制不行吗? 别自己折腾

网友:
可以量产只读区

网友:
量产?我知道U盘可以分区,这个我试过,不过win10以下的系统好像只能识别一个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