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s11 坏了~~找个软件一测?这个样子

楼主(2021-07-02):
Model: sata
Fw   : SBFC61.3
Size : 114473 MB
Firmware lock supported [2B 00 04 01]
Drive unlocked [2B 00 04 03]
P/N  : 00000000
S11fw: SBFC61.3, 2019Jan22
S11rv: C61.3-25
Bank00: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3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1: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3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8: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3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Bank09: 0x98,0x3c,0x98,0xb3,0x76,0x72,0x8,0xe - Toshiba 64L BiCS3 TLC 16k 256Gb/CE 256Gb/die 2Plane/die
Controller    : PS3111
Flash CE      : 4
Flash Channel : 2
DRAM Size,MB  : 32
Flash CE Mask : [++------ ++------]
Flash Mode/Clk: 3/7 (Set 3/7)
SLC Cache     : 786432(0xc0000)
PE Cycle Limit: 3000

Try to read nand parameter page...
ParPage   : 00
Plane : 2

Defects All(per plane)  Early           Later
Bank00:  18(13,5)        14(12,2)         4(1,3)
Bank01:   3(0,3)          3(0,3)          0(0,0)
Bank08: 133(78,55)      133(78,55)        0(0,0)
Bank09:  35(15,20)       31(12,19)        4(3,1)
Total : 189             181               8

Read EC..
Saved to: phison_flash_id.txt

Press any key to exit or Space to open full text report
Please share reports as text, not a sreenshot!

楼主:
居然有32M缓存?

楼主:
slc  786432

这盘是多大的呀?

网友A:
盘不是120G的吗,缓存是主控自带的,

网友:
3111和2281不带外缓,但主控自己都集成了缓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不是120G的吗,缓存是主控自带的,

没玩过这个~~电脑里看是60G

瞎找个软件看看

网友B:
SBFME1.3可以开Toshiba 64L BiCS3 ?
Toshiba 64L BiCS3 不是该用SBFM61.3?

使用上及校验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FME1.3可以开Toshiba 64L BiCS3 ?
Toshiba 64L BiCS3 不是该用SBFM61.3?

不知道该用啥~~我是瞎找的~~你看该用哪个告诉我好吗?

网友:
找PS3111开卡工具开即可,没啥难度 ,120G的SATA盘 双通道4CE写的很清楚了,3000PE不错了,

网友:
用IN6081的工具开不好么ASM1153E转接卡简单又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