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解剖电位器(b20k)

楼主(2021-07-02):
凑单,还买错了,b20k,精度不行,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样

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

网友A:
还有多少人明白那个 b 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多少人明白那个 b 代表什么意思

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吧

其实我是说这个

网友:
呵,这种电位器是最渣的

网友:
我以前玩音响扭坏了不少电位器后来发现汽车拆机音响的电位器最耐用。

网友:
A型电位器:阻值随角度指数变化,常用于音量调整。
B型电位器:阻值随角度线性京华,应用广泛。
C型电位器:阻值随角度对数变化,

网友:
日本的阿尔法电位器贵了,大陆的实在不知该买谁,找一个像样的都难,最后选择台湾的,基本是12型电位器

网友:
碳膜成本低,精度肯定不会太高,容易磨损不适合经常调节。可调电源用的电位器,导电膜和触点应该有耐磨设计。

网友(2021-08-19):
这种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