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怎么将淘汰的智能手机变成戒网手机学生用

楼主(2021-07-02):
家里有初中生,没手机是相当不方便的,电话手表就是个玩具,待机是个问题。
所有,我想是不是能把那些配置很低的智能机怎么样处理一下,让它上不了网?再配下电池,不就又能上岗了?
重点是怎么样让它上不了网?硬件上能实现吗?

网友:
小米手机有个风筝守护,可以控制手机内APP打开时间段,和哪些APP可以打开,也可以直接屏蔽应用商店不能下载安装。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楼主:
我是这样考虑的,首先去掉WIFI功能,是不是在WIFI模块上做点手脚就可以了,修好难,搞坏应该容易。
第二,从运营商那头关闭数据流量功能。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没有上网功能,他下载不了游戏。这样只能打电话了。

网友A:
咸鱼卖掉,用这个钱买个老年机

网友:
咱弄技术的总想从技术层面解决问题,其实很难。有种转文件的东西叫TF卡……
二楼的办法不错,可以尝试……

网友B:
把WIFI模块弄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考虑的,首先去掉WIFI功能,是不是在WIFI模块上做点手脚就可以了,修好难,搞坏应该容易。
第二, ...

单机游戏也是游戏,俄罗斯方块,贪吃蛇。

网友:
拆机去掉wifi天线。运营商关闭数据功能。

网友:
软件层面改太简单了,把调试打开,ADB禁用掉,一些软件就行了,自己也方便改回来,只需要把安卓的设置和应用包安装程序禁用掉就行了,把设置禁用掉大部分功能均无法设置,也包括WiFi,就算状态栏能开WiFi和数据网络也没用,没有其他APP也用不了,应用包安装程序禁用掉,也无法安装软件,不需要的软件可以禁用掉,浏览器什么的,防止上网,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手机?

网友C:
可以设置成飞行模式,并且将设置功能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置成飞行模式,并且将设置功能加密。

他要的是去掉全部额外功能,只保留接打电话功能,不是彻底成单机模式

网友:
手机学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WIFI模块弄坏

现在手机WiFi集成在处理器里,没必要弄坏,连着处理器坏就不能用了

网友:
新款功能机也不贵,诺基亚新出的款式,还内置支付宝

网友:
我觉得管好人才是正确的操作方式,堵不是办法。
我儿子刚中考完,之前有手机但几乎不用,618给他买了个新手机,相信他也会合理使用的。

网友:
重点是怎么样让它上不了网?硬件上能实现吗?

硬件上可以去掉WIFI模块,我想可能软件限制更方便但我不会

网友:
这个不好办,要看孩子,那如果手机不能上网,孩子会不会同意,即使不能上网,也有可能通过蓝牙传输单机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卖掉,用这个钱买个老年机

老年机的形象孩子不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置成飞行模式,并且将设置功能加密。

这个不行,飞行模式不能打电话了。

网友:
我记的安卓手机root后把某个管wifi上网的文件改只读后就不能连wifi了。
网上找的

一、关闭安卓WIFI功能:

1 先对手机进行ROOT处理 (推荐360超级ROOT)

2 手机下载安装re文件管理器(Root Explorer软件)

3 用re文件管理器找到如下3个文件备份后改名或删除掉:

1)system/bin/wpa_supplicant文件,

2)system/etc/wifi/wpa_supplicant.conf

3)system/etc/wifi/wpa_supplicant_overlay.conf

经以上设置后,手机WIFI功能不能再点亮。

二、关闭安卓GPRS(2G/3G/4G)上网功能:

1 先对手机进行ROOT 处理(推荐360超级ROOT)

2 手机下载安装re文件管理器(Root Explorer软件)

3 用re文件管理器找到如下2个文件备份后改名或删除掉:

1)system/etc/apns-config.xml

2)system/csc/customer.xml

注意只删1)不删2)也会失败,

4 退出Root Explorer软件,进入手机设置---无线和网络---移动网络--接入点名称(APN)-----点手机菜单键---重置为默认设置。重置后,原移动的三个APN全部消失。手机无法再连接GPRS网络。

经一、二两步设置后,WIFI,GPRS就都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