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动力型18650似乎比容量型更难存放?

楼主(2021-07-02):
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锂电池应该3.7V,或者说半电保存是最合理的。

但好事者测试:满电和零电保存一年的18650,性能并无显著降低。我的实际经验,充电宝、手电等使用的容量型锂电,确实可以随便。

我旧笔记本拆出来几节电池,扔在抽屉2年,拿出来放到手电里还能亮好一阵。(多说一句,镍镉的低自放是最强的,理发推子送的备用电池,压箱底十多年,居然还有很多电!)

跑电严重的也有。尤其是一些小容量软包锂电,但我觉得是个别现象。

电动工具基本都是动力型的。家用频率低,我之前注意半电保存。半年左右拿出来充一次电,然后找点活儿或者抚摸放电,电量掉一格即可。

但有码友说,难道你用之前还要先充电吗?确实,真干活,除了手电钻比较省电外,其余工具都是电老虎。所以我倾向于满电存放。

然而最近手头多出来一节2000mah,10C的动力型,记不得是满电还是低电(按我上述习惯,满电可能性较大)保存约1年左右,刚才拿出来毫无反应,电压为0,也充不进电。

当然,牌子是二流的,也许是品控问题。

也许从原理上,动力型是否比容量型更难保存?求科普。或者各位抚摸党交流一下自己的经验:电动工具的电池真有放坏的吗?

网友A:
电池都是过充和欠充坏的多,我撸了很多18650 21700电池都是满电存放,要用的时候就知道满电的好处了。或许长时间的满电存放容量才会减少,这个过程可能要好几年。

网友B:
基本看完,
亮点关键词:
抚摸放电,
牌子是二流

另外,没有图。
单纯欣赏作文

最后,据描述,它是孤单单的一个颗粒待着吗?
有没有碰到金属短路什么的?

网友C:
三洋rx摆了有5年电压内阻都漂亮

网友:
没有啊,我一块近十年的电池还好好的,几块工具电池年多了没动也没啥问题。有些处理的就不行放了几年内阻变大,电压也降得厉害,少有为0的。

网友:
你们研究真细,唉!睡瞌睡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看完,
亮点关键词:
抚摸放电,

多谢!
抚摸放电的,都是牌子货。博世大有威克士东成啥的。
二流的是孤单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洋rx摆了有5年电压内阻都漂亮

三洋确实不错。以前数码相机都是用镍氢,所以家里好多组。锂电普及后,都闲置了。
也就三洋爱你老婆还能用,其他多为品胜,当年枪手多啊,现在全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都是过充和欠充坏的多,我撸了很多18650 21700电池都是满电存放,要用的时候就知道满电的好处了。或许 ...

谢谢交流。不过,过充欠充何种情况会存在?现在不都是有芯片保护的吗

网友:
我是喜欢满电存放,拿起来就用真爽,5、6年的老A、博世、松下、SONY(拆机十几年的还能用,容量低了)、三洋,容量的、动力的都没有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交流。不过,过充欠充何种情况会存在?现在不都是有芯片保护的吗

充电芯片失效,欠压经常发生在没有低电量保护的手电里

网友:
满电存放确实对容量有影响,一年基本少百分之5-10容量吧。但是,谁管呢

当年因缘巧合得到几十个考伯特电池,给人换了几个工具,还剩下好像16块吧,留着自用了,三洋UR18650RX电芯,2000MAH的,目前应该4年了,瞎用,但我看容量目前都在1800以上一点吧。我充电器集成了个库论计,如果充电前清0能大概知道容量。对了,还都是2C以上快充电。

网友:
有些国产的自放电厉害,三洋松下索尼好像就没有这些问题,我有几节国产动力26650,满电 半年后成3.8v了,所以这种的也不能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