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有对比亚迪旋转屏改造感兴趣的请进。

楼主(2021-07-02):
我的车是2015唐,中控是wince系统的,没有实时导航,现在用一破手机放车里做导航用,但夏天用时,一自动开机总提示温度过高,要关机,另屏幕也比较小,看卫星地图的话还是有些不爽。看木鱼有不少卖比亚迪唐全新一代旋转屏的。整套下来6、7千,太贵了。也找到一位把旋转屏主机改为类似平板的,还是比较贵。屏网上卖300多。改好为平板的卖980!!!!!,其实我想要的功能是类似一个平板放车上做导航用就可以了,所以想自己这个二把刀弄弄试试,有感兴趣的话,可以给与指点和支持,谢谢!!
这是网上找的拆机图片。

我想解决的问题是:一是音频输出,能否用数字总线输出正负端直接给单独功放信号;二是,怎么把麦克风给接到此主板上,原厂麦克风是连接到功放上去的。

网友A:
宋plus用户路过关注一下

网友B:
900多,已经不贵了。建议弄汽车专用的导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0多,已经不贵了。建议弄汽车专用的导航。

呵呵,想想咱们这些喜欢折腾的能把他弄成带语音控制和增加了功放的的艰辛,也真是不贵。但看看屏300多,改后900多,再看看钱包。。。。。,还是自己折腾着试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宋plus用户路过关注一下

嘿嘿,共同折腾吧,

楼主:
这个方案行不通的话,还想了一个方案:网上看中一酷比魔方的10寸平板,安卓9系统,3+32内存,带北斗导航,才300多元,就是回来后还要改充电开机和断开充电自动关机,还有担忧的是毕竟不是车规的东西,说不定也回出现高温提示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想想咱们这些喜欢折腾的能把他弄成带语音控制和增加了功放的的艰辛,也真是不贵。但看看屏300多, ...

折腾过,经验告诉你,最好买专用导航,毕竟15年的车。现在的导航价格也不贵。也不一样非要买原装导航,可以买第三方适配导航,外观功能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过,经验告诉你,最好买专用导航,毕竟15年的车。现在的导航价格也不贵。也不一样非要买原装导航,可 ...

也看了,公版的安卓导航都比较厚,不好找位置安装啊,原中控不能去掉,去掉的话空调有些功能就没了。

网友:
淘宝店低调的三少直接换了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看了,公版的安卓导航都比较厚,不好找位置安装啊,原中控不能去掉,去掉的话空调有些功能就没了。 ...

原中控保留的话 后视镜呢?

网友:
智能云镜来一个,想要的都有了

网友:
本想参与,一看我的车,比亚迪F3。。算了算了。但关注还是要的

网友:
本想参与的,一看我的车,比亚迪F0。算了算了,连我自己这一堆肉挤进去都难,就不再加装导航了。但关注还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共同折腾吧,

嘿嘿,我不折腾了,我的原厂就挺好了

网友:
将折腾的钱投入到手机就行了。手机省钱,带流量,有实时路况,软件也是最新,现在还搞什么内置导航。

网友:
宋pro表示关注,老哥加油

网友:
如果是完整底座+旋转屏卖300多的话,我虽然不是宋,但我也表示也可以参加改造活动。

网友:
想改个到我的雅迪上,不知好不好改?

网友:
对于980来说并不贵,不要什么事都往成本上算,那么算苹果手机成本才多少,人家980挣多少是人家付出了,开模或者什么都是成本,不可能折腾一大顿用了1整天时间 就赚个200块钱吧,还不是天天有活,我觉得你这个折腾不会比980便宜多少,甚至还可能半路放弃了,按你这消费思路,我建议你还是直接买个平板 在上面做文章吧最省钱了

网友:
现在都没人用原车中控屏导航了,中控屏最大的作用是倒车影像或改全车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