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网拍几款40P杜邦线非铝即铁再镀铜

楼主(2021-07-02):
网拍几款40P杜邦线非铝即铁再镀铜

15cm公对母排线

插头铁质的,放大镜看铜线端头发白

导线磁铁不吸,铝质的

磁铁检验插头为铁质的

20cm母对母排线

线及插头均铁镀铜,30cm公对母排线亦然

鳄鱼夹和线也是铁质的

网友:
也撸了这种线,基本上都是铁的

网友:
看着挺像真铜的。。。。

网友A:
买过一些,没注明铜线的,都是铝铁的。甚至还买到过说是铜线,然后货不对板

网友:
网上也好,实体店也吧,铝、铁芯电线真的是满天飞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人推荐一下这种高质量的杜邦线,平时自己用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一般买到的都是垃圾货,还没怎么用呢就断线,有的时候调试东西气死人,贵一点的也行

网友:
电脑的电源线有铝线的

网友:
铝线容易断,铁线又太硬,只能DIY了

网友:
我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一两块包邮的只能这种了,建议买20块40根包邮的硅胶杜邦线,用着省心,插头也不会松

网友:
现在这样的多呀

网友C:
老哥搞这些准备干嘛?

网友:
还有万用表的表笔,线外皮很粗,里面头发丝

网友:
用网线改装不就行了。
网线都是彩线,而且都是铜线,0.5平还不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搞这些准备干嘛?

之前有几个小红包消费一下,备用。。。

网友:
我也用过,只能折几次就内断了。这种线很恼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买过一些,没注明铜线的,都是铝铁的。甚至还买到过说是铜线,然后货不对板 ...

我也被坑过,网购包邮SATA硬盘线,半年后出现死机。剥开导线发现铝镀铜腐蚀,不如电脑主版套装自带SATA细铜线凑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被坑过,网购包邮SATA硬盘线,半年后出现死机。剥开导线发现铝镀铜腐蚀,不如电脑主版套装自带SATA细 ...

主板自带的SATA线也是铁线的了,不信你拿磁铁试试看,华硕,华擎 ,技嘉,没有一个跑的掉,反倒是七彩虹,昂达, 铭瑄的磁 铁不吸,看售价多半是铝线的SATA线了, 自已用还是在京东买的10块钱1 条的胜为, 山泽绿联的用的放心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人推荐一下这种高质量的杜邦线,平时自己用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一般买到的都是垃圾货,还没怎 ...

自制吧,买些高品质硅胶线,用压线钳自己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自带的SATA线也是铁线的了,不信你拿磁铁试试看,华硕,华擎 ,技嘉,没有一个跑的掉,反倒是七彩虹 ...

板厂给的线认证测试肯定都做过的,虽然缩水但是使用应该没啥问题。
会磁吸可能是地线缩水成铁的了,看过过品牌的线拆解,三根地线铁的,两对信号还是铝箔包着的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