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根据芯片的万能刷机包

楼主(2021-07-02):
有没有根据芯片的万能刷机包

网友:
没有的,最常出现的问题是无线芯片不一样导致没无线,如果是手机的话还有触摸IC型号的问题,其他倒是一般都一样

网友:
芯片一样刷机包也未必一样,那次整了一个m301h,主板完全一样,就是分区不一样,25个分区

网友A:
同CPU的智能机顶盒,的确可以互刷,但是很可能会造成异常情况,比如说,WiFi不能用的的情况,还有,有线网络没反应,之类的,也有可能变砖,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CPU的智能机顶盒,的确可以互刷,但是很可能会造成异常情况,比如说,WiFi不能用的的情况,还有,有线网 ...

总结全面

网友:
如果楼主你自己整万能包,你会焦头烂额。每天都有人反应有问题……所以,别人也不会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