烯王充电头解析与改造

楼主(2021-07-02):
述艺
好了,那么就给它动手术吧。
一个小小建议,对于超声波工程塑料焊接。
无损拆,将物品置于冷冻间沉睡2小时以上,
如果它还不醒那就加钟了。
哈哈

网友:
坐等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坐等楼主的改造大作

楼主:
原PD板CY2211 15脚空
更换CY2312 应该是直接替换

网友:
1688有CY2312,1元,运费8

网友:
坐等楼主改造 能弄20V最好啦

网友(2021-09-20):
楼主有消息没?希望可以等到你的改装成功帖子。

网友A:
催更  都盼着呢

楼主(2021-10-27):
引用 网友A:
催更  都盼着呢

早就完成了

楼主:
一直比较忙。
充电头早就完成了。
完美支持pps,pd3.0,qc4+。
输出5V 9V 12V  15V 20V
输出最大功率95瓦,20V4.5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比较忙。
充电头早就完成了。
完美支持pps,pd3.0,qc4+。

难度高么,啥时候放教程出来呀

网友(2022-01-11):
老哥老哥,是直接把协议芯片换一下就行了吗?其他的是不是不需要改?

网友:
老哥,2312已经在路上了~~~等回来试试后看看能不能成功~~~~

网友:
大佬大佬,啥时候放教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比较忙。
充电头早就完成了。
完美支持pps,pd3.0,qc4+。

申请教程

网友(2022-03-01):
老哥,最近我终于把芯片替换好了,但发现充手机的协议还是激活不了QAQ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PD板CY2211 15脚空
更换CY2312 应该是直接替换

不太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