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1-07-02):
修个唱戏机,整机无电流,请教下,这两个是什么电路?

网友A:
25L64那个是8M闪存,4R7是电感,6腿的是电源IC,两脚圆柱体那个是晶振。

网友:
估计是 电源 和 flash存储

网友:
2楼把LZ的疑问都说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L64那个是8M闪存,4R7是电感,6腿的是电源IC,两脚圆柱体那个是晶振。

谢谢!这个6脚电源ic,找不到资料

网友B:
看样子,这是一台带DVD功能的看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这是一台带DVD功能的看戏机。

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C:
整机无电流会不会是拨动开关坏了?

网友D:
据我所知,是个电子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机无电流会不会是拨动开关坏了?

开关是好的,也不是没有一点电流,电流很小,大部分器件没有工作那种,小于5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我所知,是个电子零件

大神!你说的好对呀

网友:
6楼上高手,看几个件就知道是什么设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6脚电源ic,找不到资料

六脚电源I C挺多但是很难找到资料,命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六脚电源I C挺多但是很难找到资料,命名的问题。

9494
也不知道上哪里查去

网友B:
先看看是不是固件的问题,“固件吧”的这个“先科12寸唱戏机板号HT T19-2279B 168H B11603 V1.1数据 ”你可以试试,记得备份本机的固件!

网友:
楼上该说的都说了,那我帮你什么呀。

网友:
存储器一般3.3V,其它电路5V,找个可调+手机充电器直接接上试试,排除法确定是电源后面问题还是电源本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是不是固件的问题,“固件吧”的这个“先科12寸唱戏机板号HT T19-2279B 168H B11603 V1.1数据 ”你 ...

是不是需要刷机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需要刷机工具?

买一个能够读写25XX系列存储器的编程器就行,比较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能够读写25XX系列存储器的编程器就行,比较便宜的。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