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坏的LED导轨射灯,顺便维修下

楼主(2021-07-02):
拆开发现是配的飞利浦电源的整流桥烧了,没发现其它问题,换了一个上去试机没炸鸡,算是维修好了

网友A:
桥 功率不够,热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 功率不够,热死了....

应该是质量问题,几百个这样的导轨灯就只有这个烧了。还有功率才40W左右,电流能有多大

网友:
这是要多大功率,桥都能烧这样!

网友:
记得这个好像有电位器的版本

网友B:
飞利浦也把产品做成这样了???羞耻!悲哀!

网友:
好几个位置都烧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也把产品做成这样了???羞耻!悲哀!

看着像是我们厂以前做的,好像买九十左右,只是用飞利浦的驱动而已,灯珠好像是欧司朗的,驱动和灯珠成本都五六十了,除了电源壳外的铝件全是定制加工的,散热不够,亮久了就烫手

网友:
黄酥酥,黄酥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