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t7796s 像素读取和写入的不同

楼主(2021-07-02):
问题描述: lcd 可以正常点亮,清屏,显示图片、读取ID,但是读取lcd像素时,读取值和写入值不同。

8位并口读写,数据格式RGB565。

分析:
1. 可以正常点亮并且显示图片,并且可以正常读取ID,说明读写时序没有问题。
2.写颜色值可以正确显示,说明数据格式没有问题。

写入红色0xF800  读取的值是 0xF8 0xF8
写入绿色0x7e0   读取的值是 0xE7 0xE7
哪位大神能给个方向。。。。。

网友A:
没有足够的信息,读正确不代表读像素时序指令就正确.
一般屏幕读的时候都有一个预读.就是开始读的第一个像素只是从ram搬运到寄存器,读到的第一个像素是无效的,读第二个的时候第二个像素从ram搬运到寄存器,寄存器中的第一个像素才从接口输出到总线.也就是说延后一个像素的,所以是不是这个原因.
还有就是有些屏幕你写到第6个像素,你读的时候,你也要指定到第6像素,不然读的时候依然是上次读结束或(0.0)的那个像素,也就是说写和读是分别设定地址的.
总之,原因太多了,去看个医生只说头疼医生根本判断不了,哪知道是你撞墙了还是烦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足够的信息,读正确不代表读像素时序指令就正确.
一般屏幕读的时候都有一个预读.就是开始读的第一个像素 ...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预读这个没问题,每次开始新的读取都会先读取一个无效字节,至于设置位置问题我再试试。。再次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预读这个没问题,每次开始新的读取都会先读取一个无效字节,至于设置位置问题我再试试 ...

没有代码说不清。先看下MADCTL (36h) 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
先将厂家提供的演示程序运行正常。再结合手册和理解逐步尝试修改。如果你的液晶分辨率较高,你会发现厂家提供的液晶屏初始化程序有几百条,手册上都不一定找得到。首先立足厂家提供的基本程序才能成功。

楼主:
今天终于有空了,结贴结贴。问题解决了, 寄存器配置没有问题。 进行读取的时候先启动PAP寄存器读取,再设置RD 低电平 高电平就能正确读取了。可能原因: 先设置RD,后设置PAP寄存器读取的话,lcd发送过来的数据已过保持时间。

下面函数 屏蔽的三行代码就是读取像素异常的,红色代码是修正后的。 PAP->BUF 这个是芯片PAP读写的寄存器

u8 _READ_DB_LCD()
{
  ....
  gpio_write(GS_LCD_RS,1);
gpio_write(GS_LCD_CS,0);

//gpio_write(GS_LCD_RD,0);
//gpio_write(GS_LCD_RD,1);
//PAP->BUF = 0x00;
PAP->BUF = 0x00;
gpio_write(GS_LCD_RD,0);
gpio_write(GS_LCD_RD,1);

data = PAP->BUF;
  ....
}

最后最后,感谢各路英雄的帮助和指导。。

网友:
并口没玩过, 小屏串口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