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明纬12v100w开关电源S-100F-12,看看是不是真李魁

楼主(2021-07-02):
目测是好的,还没通电,先拆为敬:

收工,能有100w不?

网友A:
老版本而已,新的是小型化产品

你看那个倒数第3张图,顶上方那个橡皮一样的东西。。。这个算是个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而已,新的是小型化产品

你看那个倒数第3张图,顶上方那个橡皮一样的东西。。。这个算是个特色 ...

那个是什么东西,还专门用铁片压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什么东西,还专门用铁片压紧

我来答复你,那个像橡皮一样的东西,其实是用导热胶片做成的布袋一样的东西,把开挂管整个装在里边,然后用压片压紧,一是保证绝缘,二是保证散热。

网友B:
看输出电容不像是原厂明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输出电容不像是原厂明纬

明纬在国内有几个厂?哪个厂才是真明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而已,新的是小型化产品

你看那个倒数第3张图,顶上方那个橡皮一样的东西。。。这个算是个特色 ...

这是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带上厚厚的安全套保命用的。。。。。

网友:
我觉得是真的,即便假的做到这程度也可以了。

网友:
真货无疑了,这个灰尘不着急用可以水洗一下了,慢慢晾干

网友:
看第一张图的标签,汉字不是繁体字,那肯定不是在台湾产的。看接下来的图片,做工不错。估计是明纬在国内的工厂生产的专门在国内销售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而已,新的是小型化产品

你看那个倒数第3张图,顶上方那个橡皮一样的东西。。。这个算是个特色 ...

台达的平板电源也这么搞

网友:
开关变压器上贴那个序列号的一般都是真的!

网友:
这东西本来就没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