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命令提示符wmic找不到别名

楼主(2021-07-02):
是这样,cmd进入wmic后我想查一下内存信息
输入memorychip和memorychip list full后显示‘memorychip’找不到别名
(试了两次不同的命令)
电脑小白,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找不到任何别名,帮助中能看到开关,但是没有别名的解释

网友A:
进入cmd后输入wmic /?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cmd后输入wmic /? 看看

能看到所有开关,但没有别名的解释

网友B:
这是powershell的命令吧?
powershell不同于cm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powershell的命令吧?
powershell不同于cmd

那想用cmd查看内存条的信息应该怎么做呢,网上查到的方法就是用cmd进入wmic后输入memoryc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