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块磷酸铁锂的电池

楼主(2021-07-02):
别人给了块磷酸铁锂的电池,拆开后发现电池输出线是两种,用xt60接头插在一起的。一种是粗的很多很多股的线另一种是细很多也硬很多的多股线,这两种线混用安全吗,哪种的电流更大一些。

网友:
按我理解, 一般越粗越硬啊

网友:
看着是硅胶线

网友:
一种硅胶线一种铁氟龙吧

网友:
越粗越电流大,蓝的好点软线。

网友A:
电流走表面,线越多载流越大,看线表面写的多少AWG?AWG的数字越小电流越大

网友:
红色看起来是特氟龙线皮    蓝色是硅胶线皮    红色硬 极限电流小些    蓝色软一些 极限电流稍微 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走表面,线越多载流越大,看线表面写的多少AWG?AWG的数字越小电流越大 ...

高频才走表面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频才走表面吧?

不分低频高频,只是高频信号有趋肤效应而已

网友:
同样粗细的线,肯定是股数多的贵。墙壁里边单股的就可以了。股数多就软,适合弯曲场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分低频高频,只是高频信号有趋肤效应而已

分的啊,只有高频走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的啊,只有高频走表面

别混淆概念,电流具有趋肤效应和临近效应,所以不管50Hz工频交流电还是直流电来说,都受到趋肤效应影响,所以导线表面积尽可能大,所以相同截面积的多芯线的载流比单芯线大,想想高压输电线路都是用钢芯多股铝绞线? 如果您不是电力相关专业的就不用回复我了

网友:
直流电没有趋肤效应吧

网友:
有条件尽量用同一种,电动车等振动地方优选股数多线丝细。固定地方可以用单股降低成本。

网友:
第一次听说直流电也具有趋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