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只罗技m525鼠标的蜕变,马赛克加持下,闪耀着银色的光芒o(* ̄︶ ̄*)o

楼主(2021-07-02):
这个鼠标不知哪一年买的,一直躺在那里,四个脚垫已经磨的光滑发亮,滚轮也因为无垢堵塞,严重影响灵敏度了,不过它仍在服役。
之所以没换,因为它有双节5号电池的加持,一对南孚就可以用起码两年不用换电池。要是爱老婆那样的大容量镍氢,那不知那夕是何年了。

————————
今天准备拆开清理下,滚轮处过于肮脏,为了不影响观众视觉感受,打上马赛克,特此说明下

这个角度看,磨损程度还好

反过来,原本磨损的四个脚垫处,我黏上了点光滑的胶皮,那更不怕磨损了(所以现在看到脚垫处还有残胶)

注意,这个鼠标四个脚垫只有后面两个有螺丝,前面两个是没有的

取下后面脚垫螺丝后,鼠标上部得用力向后推,推开后,发现后补有个弹簧(此弹簧推测防止异响的,欢迎讨论)

整体打开以后的全貌

主板全貌,可见五键位的 电池有插接件,非焊死的,这点不错

滚轮组件脏到我这个不讲究的人都过意不去打上马赛克了。

注意背面未打上马赛克的弹簧,次吃拆机的主要调整部分就在这里,后面有介绍

主控部分 (未找到资料)

2.4G无线传送ic特写
1简介
nRF24LE1是一款高性价比且内置微控制器的智能2.4GHz射频收发器家族中的一员。nRF24LE1为提供超低功耗无线应用而作了优化。处理器能力,内存,低功耗晶振,实时实名,计数器,AES加密加速器,随机数发生器和节电模式的组合为实现射频协议提供了理想的平台。使用nRF24LE1的好处包括严密的协议时序,安全性,低功耗和改善共存的性能。对于应用层,nRF24LE1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外设包括:SPI,IlC,UART,6至12位.ADC,PWM和一个用于电压等级系统唤醒的超低功耗模拟比较器。

具体信息详见https://wenku.baidu.com/view/e218271455270722192ef724.html

注意光学组件部分设计比较独特

下盖,有编号及材料说明:ABS CAV-7

下盖还有特殊结构,与上盖连接处(为啥做的这么复杂暂时没有答案,欢迎讨论)

电池盖子,也有编号材料等标识

上盖,主要是电池仓,鼠标按键面板

光学组件部分,led设置的角度并不是垂直的,而且可以取出来

下面部分,这个卡扣式固定在主板上,可以掰下来

整个取下来可以

发光二极管特写,实际使用中这个灯并不亮,本人不喜欢亮瞎眼的东东,而且这样还有利于省电

光学组件用用酒精擦试一下

鼠标滚轮,此次拆机的主要原因就是它不灵光了
可见由四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有它的作用
外固定框 滚轮(铝材质包胶工艺)产生阻尼的弹簧和那个勾型钢丝件

用几张酒精纸擦拭

终于可以见人了

这里可见,包胶已经开始脱落了(也许是酒精的原因,但使用年限也是因数)

这里讲一下,这个弹簧安装在支架里面的一个孔里面,勾型的钢丝卡在外面

像这样,这个弹簧的力度关系到滚轮的颗粒感强度,就是那种哒哒哒的声音的来源,也是滚动鼠标颗粒感的来源,没有这个这个鼠标就没有颗粒感

装配完毕是这样的

中途为了调整滚轮力度,掰弯了一点钢丝 结果没有用处,最后才发现的弹簧的力度才是滚轮颗粒力度的来源

拆卸过程中,发现滚轮包胶脱落了,那索性全都脱掉o(* ̄︶ ̄*)o

清理下残胶

差不多了

滚轮安装上去的样子

这里还有个弹簧,起缓冲固定作用的

中途已经装回去了,才想起没有记录微动的型号,有拆开看下

en ,,,,,台湾华杰 Himake 白点微动,不知道什么档次,不过时间证明还是挺耐用的

归位,闪耀银色(铝的。是否合金未知)的光芒了

换个角度,

~继续服役~此贴就是配合这个鼠标完成~

楼主:
完成编辑,老哥们可以粉了

网友A:
这种我一般只装一节电池,鼠标更轻。不过现在都高分屏了,这种低分辨率鼠标就吃灰了。

网友B:
用酒精洗胶皮,跟我用洗衣粉洗胶皮一样杯具。

网友:
这款用的急速轮通病久了橡胶风化,会变的很黏,失去弹性,然后慢慢变成一滩烂泥,去掉吧金属轮子手感的确完全丧失,马家搜一下不少可以买的,并不贵,买个回来润滑脂润一下内部刻度位置防止磨损,装上之后就满血。

网友C:
到底有多脏了,第一次看到马赛克的新用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一般只装一节电池,鼠标更轻。不过现在都高分屏了,这种低分辨率鼠标就吃灰了。 ...

哪些高分辨率的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酒精洗胶皮,跟我用洗衣粉洗胶皮一样杯具。

本身擦拭之前就废了大半了,
用酒精就是加速他的归位进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有多脏了,第一次看到马赛克的新用途了。

确实有些脏了

网友D:
搞节大小差不多的透明热缩套上去用火一烤,完美解决

网友:
himake白点微动,比ttc白点的寿命长,很多罗技鼠标里都在用。
和欧姆龙比,声音更轻脆,或者说是响,手感略重。

网友:
我的罗技鼠标滚轮橡胶皮没有裂开,但发涨变大了,滚动的时候经常会翘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节大小差不多的透明热缩套上去用火一烤,完美解决

要也用黑色的。

网友D:
黑色的没有透明的厚,也可能我买的黑色的比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色的没有透明的厚,也可能我买的黑色的比较差

一层不够那就两层,还有个方法是用热熔胶重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身擦拭之前就废了大半了,
用酒精就是加速他的归位进程

洗衣粉洗烂的滚轮。
刚洗完没事,结果第二天一滚就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节大小差不多的透明热缩套上去用火一烤,完美解决

这个口径的手头暂时没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粉洗烂的滚轮。
刚洗完没事,结果第二天一滚就烂了。

换个高级又有理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高级又有理由了

后来套用山寨鼠标的胶皮完美修复。

网友:
这是包浆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