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FLUKE289/287锂电池组件

楼主(2021-07-02):
本组件包含四块塑料边框和一块锂电池充电及保护电路板,提供无损改装。可以有效解决电池漏液问题,更可延长电池供电时间。直接用T y p e-C手机充电器充电,8.4V锂电池经保护板后为表供电,没有D C一D C转换干扰,组件按装后可以形成一个12x38X70的电池仓。

网友A:
铁锂加占位桶,或者直接镍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锂加占位桶,或者直接镍氢电池

铁锂电池过放电无法解决

网友:
直接不升压,王道之选

网友:
我是8.4V电池再加占位桶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锂电池过放电无法解决

没发现有问题啊  啥过放电?

网友B:
这个改装不错,有套件出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装不错,有套件出售吗?

闲鱼id:sssaaa18

网友:
如果用两块4.35V的高压锂电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锂加占位桶,或者直接镍氢电池

镍氢电池单节1.2V啊,能撑多久啊?

网友(2025-02-19):
这表要是改为锂电就好了,耗电太大,不如F279就标配锂电,可惜显示的是3位半!

网友:
8.4V锂电池可以,我近期准备入手改装。

网友:
软包电池要用好的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