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电脑怎么关闭或者取消FN 功能

楼主(2021-07-02):
     最近朋友的联想Y470经常半小时左右无缘无故关机,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后来检查是主板问题。然后朋友拿回去说在使用的时候键盘不好用,每次要按某个键盘,如果不按FN+那个字母,就打不出所要的字母,不知道群里各位有什么办法,网上说要在BIOSS里面关闭什么FN功能,但是我想问一下的是,为什么人家原先自己装的那个系统不需要按FN+某个键。所以想借助论坛问问坛里的高人,能不能有什么好办法禁用FN 功能

网友A:
FN加NUM吧?应该是默认开启数字键盘了 关闭FN也没啥用 换个系统能好

网友:
bios:lol::lol::lol::lol::lol::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FN加NUM吧?应该是默认开启数字键盘了 关闭FN也没啥用 换个系统能好

你好,这款电脑不是标准键盘所以没有你说的那个NUM功能

网友:
估计是把NUM键设置为“ON”了。
在CMOS里把默认开机NUM为“ON”关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款电脑不是标准键盘所以没有你说的那个NUM功能

笔记本没有独立的数字键盘区,它的数字是和部分字母复用的。

网友:
戴尔5575笔记本开机Fn功能组合键默认关闭问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6224

网友B:
我想知道不按FN打不出的字母是哪个,还有键盘照片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不按FN打不出的字母是哪个,还有键盘照片在哪

不是不能打,而是如果不按FN+某个字母就打不出我们想要的那个字母。

楼主:
我今天进BIOS看了,这款Y470里面没有键盘那个选项,重置系统也不起作用,为之奈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能打,而是如果不按FN+某个字母就打不出我们想要的那个字母。

我觉得你需要有偿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