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检测线接哪里

楼主(2021-07-02):
电流检测线应该焊在那个位置

楼主:
好像不太准,哪天怼电池上试试

网友:
不准是一定的!毕竟不是配套的分流器

网友A:
你直接又并联一个分流器?准从何来,最稳妥就是负极直接串表

网友:
自己做一个毫伏表接在那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又并联一个分流器?准从何来,最稳妥就是负极直接串表

可以拆了表头的分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拆了表头的分流器。

可以是可以,但不匹配表,还要校正表头,麻烦 还不如直接串简单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