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带钢片的开关,叫什么?

楼主(2021-07-02):
各位前辈好
红色圆圈里,这种带钢片的开关,叫什么?
谢谢,解答问题的前辈

网友:
限位开关,微动开关

网友:
行程开关?字数补丁

网友:
限位行程开关

网友:
微动限位开关

网友:
另类的行程开关?限位开关?

楼主:
鼠标里这类开关
我换过也知道欧姆龙的质量好
不知道,带钢片这种欧姆龙出品吗?
我分析,i robot公司产品,一定采用欧姆龙大厂

网友A:
带钢片的微动开关。看图片上的品牌也知道不是欧姆龙的。

网友:
这种开关,比普通鼠标微动体积大1.5倍吧,关键有这么长的金属压板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钢片的微动开关。看图片上的品牌也知道不是欧姆龙的。

台湾新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鼠标里这类开关
我换过也知道欧姆龙的质量好
不知道,带钢片这种欧姆龙出品吗?

钢片取下来安装到你喜欢的微动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片取下来安装到你喜欢的微动上去

谢谢
@拆机专家123
台湾品牌都指出
我也想到拆钢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