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33A+万用表测评拆解

楼主(2021-07-02):
典型的低端表,性能一般,主板方案跟优利德UT89系列感觉有点像,精度不完美,速度也慢!
电容档跟UT136B+一样的bug! 136B+是测不了某些470uf的电容,33A+我发现测不了100nf的电容!比100nf高点或者低点都可以测,这是啥毛病?测量过程中短接一下引脚偶尔能测量,但是读数不太对!
交流频响基本上2K以下水平!鉴于它的售价,我感觉性价比有点低!要知道它的上一代33系列销量和口碑,价格都不错的!

网友A:
我以为这表是4千字的还打算买一个玩玩,1999字太低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这表是4千字的还打算买一个玩玩,1999字太低了啊

别买了,不咋地,就是凑合用的水平

网友B:
那一排标准电阻多少钱搞得

网友C:
你如何测评?你有更高级的仪表比较?

网友D:
又?楼主你集齐五十块表能换xx勋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排标准电阻多少钱搞得

我这个自己做的,咸鱼 小飞哥实验室 又指标更好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何测评?你有更高级的仪表比较?

三位半还用更高级的比较? 四位半都足够了

楼主:
坛友要求对比一下,信号发生器精度厂家标的是 直流电压0.01%左右,电流0.02%左右,电阻0.01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楼主你集齐五十块表能换xx勋章吗

能换老婆一顿揍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要求对比一下,信号发生器精度厂家标的是 直流电压0.01%左右,电流0.02%左右,电阻0.015%左右 ...

这精度可以了。

网友:
0.1μF测不了这个情况有点意思。不过和136+那个原因很可能不一样。0.1μF不太可能用电解做校验做,所以基本上可以排除ESR的问题。这个现象是显示0.000nF不动了吗?

网友E:
你那个0.1μF里面是MKP还是云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自己做的,咸鱼 小飞哥实验室 又指标更好的成品!

自己做的好啊 有外壳是怎么搞的? 看样子好像都是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0.1μF里面是MKP还是云母?

我测试了一个批次的10个,CBB  1600V  100nf  我贴上测试图 你看一下

楼主:
10个100nf的电容,有6个能测出来,剩下4个测不出来,只显示一个测试线的底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个批次的10个,CBB  1600V  100nf  我贴上测试图 你看一下

那就是mkp了,cbb81?应该不太可能是电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mkp了,cbb81?应该不太可能是电容有问题

别的表测量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换老婆一顿揍 哈哈

为了你和老婆关系和谐,先放我这吧,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10个100nf的电容,有6个能测出来,剩下4个测不出来,只显示一个测试线的底数! ...

有点意思,能测的和不能测的上电桥测了吗?能看出什么差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