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元芳天线方案款NE592有源天线与k180天线简单测试对比

楼主(2021-07-02):
k180有源天线与592有源天线几个频点收音测试

k180:各大收音机论坛口碑不错的天线,具体方案未知,前端与供电后端独立分开,并且有完善的充放电路,配件齐全,使用上比较方便参数卖家已调整好,到手组装就使用。
592天线:与很火爆的元芳天线应该是同一方案,用的是592天放ic,线路与元芳天线稍微不同,只一个模块,使用还需自配馈线,电池,小环等配件,使用上略有不便,好在便宜并且增益可调。

k180天线:

592天线:

2天线摆放位置:

对比环境:
室内2个天线都单独调到当地能接收到fm最弱台信号的最好收听效果,插拔不同天线插头对比一些频率的收听效果,
白馈线为592天线,黑馈线为k180天线,
德仕博收音机显示屏右上角4个数字数字越大越好,前2位为信号强度,后2位为信噪比,收听效果看视频
测试结果不做保证,或许收听效果差的天线我没有调整到最好位置。

测试结果:
2天线收听效果绝对比收音机原装拉杆天线好,几千公里外的nhk,kbs,朝鲜之声都有收到过。
收听效果2 天线差别不大,k180增益平衡各方面优化更好一点,592天线某些频点虽然信号很强但是要达到较好的收听效果需要仔细调整增益电位器。
个人认为便宜的592天线收听也不错,使用需要DIY一些东西并且需要调好增益做好防水才能立在室外使用。k180天线胜在配件齐全,组装好立室外就能使用。
也没有专业的频谱表驻波表等设备仪器仪表,只能这样简单测试,各位将就看下。。。。

M币换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3824

网友A:
多谢楼主测试。我只买得起39元包邮的592天线,配合SDR听短波效果很不错。很多以前收不到的台都可以收到。K180天线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测试。我只买得起39元包邮的592天线,配合SDR听短波效果很不错。很多以前收不到的台都可以收到。K1 ...

k180淘宝198包邮.我开始也买的592天线,因馈线用的是屏障信号线,收听效果不好才买的k180.后来用有线电视同轴线焊了根馈线测试才知道信号并不差,是馈线问题,2天线我感觉收听效果差不多,浪费多买了k180天线

网友B:
俺这有墙,HK的收不到了,海边能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这有墙,HK的收不到了,海边能有点

怕不是墙吧,是频率占用干扰吧,以前是敲锣打鼓大丰收,现在是多频率大功率撒网,随便一搜不是中国之声就是经济之声,

网友:
我买的是两头都是SMA公头的细高频馈线,淘宝价18元5米。效果还可以,总共花了50多元。收短波和FM和航空AM效果都不错。离机场直线距离38KM,以前用FM天线很难收到航空AM,用这个天线收到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测试。我只买得起39元包邮的592天线,配合SDR听短波效果很不错。很多以前收不到的台都可以收到。K1 ...

老师2是。。有木有连接 。谢谢啦

网友:
刚开始看帖子想着这电路能不能用在接收地面波DTMB上,看频率只有0-180M ,应该用不了

网友C:
这个加到车载导航里面能提升接收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加到车载导航里面能提升接收效果吗?

对收音机有效果,对GPS信号应该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