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Sony WalkMan WM-GX652磁带随身听拆解,串键问题有办法解决么?

楼主(2021-07-02):
串键问题有办法解决么?皮带老化,没找到合适皮带,收音正常。

网友:
揭开弹簧片擦一下接触面

网友A:
当年好贵好贵的

网友B:
检查一下HOLD开关,有些早期SONY机器的HOLD开关串联在按键电路中,HOLD开关内部氧化便黑导致接触电阻上升,整个按键系统就都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HOLD开关,有些早期SONY机器的HOLD开关串联在按键电路中,HOLD开关内部氧化便黑导致接触电阻上升, ...

皮带要直径0.5,长度115的或112的吧,再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HOLD开关,有些早期SONY机器的HOLD开关串联在按键电路中,HOLD开关内部氧化便黑导致接触电阻上升, ...

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好贵好贵的

当年好想拥有一部,但太穷了,现在补回来。

网友:
这玩意是如何做到音质与续航并存的?

网友C:
这玩艺的收放音音质挺不错的。串键喷酒精清洁锁定开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艺的收放音音质挺不错的。串键喷酒精清洁锁定开关就好了……

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感觉就是轻触按键氧化造成的电阻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还是不行。

屏取了,用超声波加酒精清洗试试

网友D(2022-03-14):
哪位老师知道GX652的皮带长度吗?望告知,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位老师知道GX652的皮带长度吗?望告知,谢谢了。

073/115/0.7 毫米

网友(2023-01-17):
曾经很口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