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的4056为毛有电压没输出

楼主(2021-07-02):
论坛大佬的板子 背面我没焊是不是这里有问题还有板子写的是R200 我用的是R400

楼主:
成功了 颜值不错 就是芯片电压不太精准4.13 三个一个4.18
c口难焊经常短路 还有就是4并的电池盒不能用

楼主:
焊好插电没反应 量一下正负通了 就把两个座子拆了不短路了上电 4绿灯亮 量电压都有4.1几

楼主:
焊的没问题啊

楼主:
用的是tc4056a 电压有点差劲 几个4.1  10u电容比我以前买的黑好多 我以前买的很黄的 莫非发错货给我

网友A:
空载绿灯亮,红灯闪的很快,不仔细看看不出来,间隔1,2秒.接个电容试试,注意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绿灯亮,红灯闪的很快,不仔细看看不出来,间隔1,2秒.接个电容试试,注意极性. ...

对的红灯有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绿灯亮,红灯闪的很快,不仔细看看不出来,间隔1,2秒.接个电容试试,注意极性. ...

电容接那里

网友B:
可否分享下?我想试试

网友C:
铝基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基板吗?

不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分享下?我想试试

可以 大佬应该没意见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clQNNYJpbJaK5FDfKl-BbA
提取ce1c  一位论坛老哥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clQNNYJpbJaK5FDfKl-BbA
提取ce1c  一位论坛老哥给的

非常感谢!

网友D:
这丝印盖的。你让别人看个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丝印盖的。你让别人看个鬼。

不是我盖的 正面很清晰很清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盖的 正面很清晰很清楚的

0.5R直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0.5R直通就可以了。

背面那里焊0.5r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那里焊0.5r吗

不用。背面是两颗电池并联的。.话说用4056太慢了。

网友E:
4056 外围电路几乎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你这个先把两端的滤波电容去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56 外围电路几乎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你这个先把两端的滤波电容去了看看, ...

电流有了好像每一路对别路有影响 全绿一路冲电变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