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WMC181 WIFI6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1-07-02):
电源12V1A,很轻,比光猫电源还轻

外观

网口侧1WAN3LAN,无USB,一键mesh按钮

开拆,卡扣有点紧

翻一面,这散热片。。。。很润

散热片硅胶

屏蔽罩忘记拍了,直接发拆开后的
无线1,MT7975

无线2,MT7905

CPU,MT7621

CPU的邻居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给这么大一块散热片了

网友:
散热还是可以的,谢谢!

网友:
光猫再配这个路由器耗电是不是多了

网友:
散热片挺唬人,下面清洁溜溜,一如既往的tp风格

网友:
没开前猜测是MTK....拆开看到那么大散热猜是BCM,,,,拆开散热真相是MTK

MTK用得着这么大的散热片吗,,,增加手感售高价吧

网友A:
想请教大家WIFI6是需要软件支持还是硬件支持?

网友:
联发科的速度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大家WIFI6是需要软件支持还是硬件支持?

需要硬件支持,wifi和手机都要支持才行

网友B:
主控是MT7621,想跑满千兆可是有点费劲啊。

网友:
看硬件openwrt是支持的可自行适配

网友:
有很多东西可以适配,毛子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是MT7621,想跑满千兆可是有点费劲啊。

7621 wan-lan可以跑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是MT7621,想跑满千兆可是有点费劲啊。

固件支持硬转发就没问题

网友:
这个路由器的闪存和内存分别多大呀?

网友:
m15t1g168,这个好像是128m的内存

网友:
这货能不能刷机啥的

网友:
没看到闪存,不知道是nor还是nand

网友:
12V1A 电源。 说明 WiFi 是不带外置功放的, 发热低功耗小

网友:
WiFi驱动应该还搞不定吧,我是买了2台来做AP mesh

网友:
求闪存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