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液晶TAB线玻璃那边有方法手工焊接的吗。

楼主(2021-07-02):
有高手可以成功焊接吗。或者可以自制简单而经济的设备附助焊玻璃那边的tab线。

网友A:
你说的这个业内术语叫屏压排,只能机器加高倍电子显微镜做,据我了解,没有人工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业内术语叫屏压排,只能机器加高倍电子显微镜做,据我了解,没有人工可以做的。 ...

那种t型烙铁头什么作用的。

网友:
可以用T型头加焊,但如果是换排线,手工够呛,成功率也太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t型烙铁头什么作用的。

那是热压斑马纸的,把斑马纸烫在PCB上。玻璃上的断线个人恐怕没条件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t型烙铁头什么作用的。

某宝搜热压条,,,,,这个不错

网友:
液晶玻璃那侧的排线并不是焊接的,是依靠一种可以垂直导通的胶带,用压屏机热压上去的。出现接触不良后用恒温烙铁低温加压有很小的概率可以修复

网友:
各性异向导电胶,好像是这东西。
使用一定的温度,一定的压力,就能粘接好。

人工操作可以的话,就不会有机器了。人工操作大概率报废。
近20年了,差不多都忘记了,居然还有人做这种梦,再说了,现在的屏的价格,便宜得让你怀疑人生,有什么必要去干这个?

网友:
FPC和玻璃绑定 需要用到专门的ACF胶 需要压力和温度都有要求。

网友:
我的电视也是这个排线有问题,查了下自己没法弄的,现在隔离法弄好先看着,一个多月了,在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呗,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