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电风扇按开机转一下就停,一直接住才能转,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1-07-02):
电风扇插电电源灯亮,按开机转一下就停,一直接住才能转,按开机键时定时的和关机的灯一起闪,大神们知道这是哪里坏了,电路板是某宝截图的,和我拆下来看的一样,拆了下来又装回去忘记拍照了,板子上没有看到黑点什么的

网友A:
我遇见这些情况都是用三档开关直接改机械的,电脑版故障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见这些情况都是用三档开关直接改机械的,电脑版故障率高

电脑版芯片问题?

网友B:
主板5V电压正常吗? 怀疑背面降压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5V电压正常吗? 怀疑背面降压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支持4楼这个说法,电容降压的,先关注降压电容。看看是否类似的降压电路?

网友C:
这风扇这么便宜,给个链接,我也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5V电压正常吗? 怀疑背面降压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后面的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风扇这么便宜,给个链接,我也买一个。

是主板价格,你想多了

网友D:
红灯着证明有电,查下按着的开关,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灯着证明有电,查下按着的开关,接触不好。

一直按住能亮,可是计时灯和关机灯一直闪,蜂蜜器也一直叮叮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的那个吗?

MKP62电容X2安规抗干扰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KP62电容X2安规抗干扰电容

这两个坏了是吧

网友:
3百,4百的落地扇这个电路板做工也太失败了。

网友E:
就是这个灰色方形东西坏了,1.2UF,可以用1UF替换,去当地买个风扇电机1.0UF电容换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个灰色方形东西坏了,1.2UF,可以用1UF替换,去当地买个风扇电机1.0UF电容换上就可以了。 ...

哦,我去买个试试看,谢谢啦,各位大神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按键坏了,我的也是同样故障,换了那个轻触按键解决了,建议用二极管档测一下开关是不是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见这些情况都是用三档开关直接改机械的,电脑版故障率高

我是闲的,机械风扇改成了电子开关加遥控,套件12元,我怕质量不行买了两套结果5年了,改的这套没坏,备的那套都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按键坏了,我的也是同样故障,换了那个轻触按键解决了,建议用二极管档测一下开关是不是导通了 ...

手上没有表

网友:
感觉就是主板供电问题,先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