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继路由器天线改造方法有吗

楼主(2021-07-03):
请问下,路由器中继,为了提高中继时的接收信号,有改造天线的方法吗,效果怎样呢,谢谢!

网友:
换天线提升的性能几乎没什么提升,,,关键还是路由器本身的无线性能

网友:
换成定向天线有效果

网友:
2.4G天线的方案很多,得根据你的使用目的来,比如全向或定向。
天线增益越高,波束越窄,不利于近距离使用,增益低,波束丰满,有利于近距离使用。
5G的天线由于加工精度要求太高,业余手段几乎无法制作,所以这个频率上的DIY方案很少。

天线相关资料可以自行搜索中国无线论坛。

网友:
更换天线确实可以提高,前提是天线的中心频点要和路由器发射频率谐振,驻波高会严重影响信号发射。没有天分网分还是不要自己折腾了。

网友:
城中村K2换了2.5G,5G的高DB 天线,中续效果好一点
就交易版有卖华为天线那个

网友(2024-03-31):
我也想了解一下天线改造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