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SUS笔记本电源折叠式电源插头修复

楼主(2021-07-03):
前一阵老爸送我一台自用的二手ASUS笔记本,机器没毛病,就是电源适配器插头松动接触不良,只有保持特定姿势插入插座,电源才会接通,即使这样,还不可避免的听到毕毕剥剥的(火花)爆响,是时候该动手解决一下了。
电源外观:

折叠式电源插头,由于长期使用/野蛮插拔,插芯松动接触不良:

塑料部分还有被老爸撬过的痕迹:

拉出插芯,两脚电阻∞:

用力摁住才能测到阻值(EMI电路的泄放电阻值):

既然知道了问题所在,就大胆的第一次尝试,死马当活马一,用力摁住插头,然后涂502加固:

下图为摆拍示意:

粘好后的插头能测出阻值,大获成功:

上机测试输出电压19.27V:

涂万能胶加固一下,欲插头坚若磐石:

你以为问题就这么简简单单解决了吗?经过上述处理的电源,用了几天就兼职“滋滋”声交响乐队,然后,伴随着劈里啪啦的激情伴奏,匆匆忙忙就谢幕了,电源再也没有动力了。

有了上次失败的经验,放弃了大胆的念头,试图从根源解决问题:

插头给搞下来,发现后边塑料缺乏可靠固定,硬是给插变形了:

拆开看看,由于长时间噼里啪啦,金属片惨不忍睹:

清理干净污物,撬一撬弹片,重新装回去,后边塑料容易变形,干脆用烙铁烫住(未拍照):

插头装回,灌胶固定:

笔记本配置还算不错,不玩游戏的话还能再战几年,此前还在用奔四的机子,现在终于体验到双核了,谢谢观看!

网友:
啪啪啪的副作用很明显哈

网友:
你以为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网友:
学习了,华硕的适配器,坏的很多。下次如果有机会,我也用这种方法试试看

网友:
2011年的惠普CQ41 酷睿I5,M430 双核四线程2.27Ghz还再服役中,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弹片还是薄啊

网友A:
动手能力不错。
其实不怕外观难看的话,直接焊接一个带线插头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B:
如果不带机外出的话,直接从电源内部引出导线接插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不错。
其实不怕外观难看的话,直接焊接一个带线插头彻底解决问题。 ...

8字插头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带机外出的话,直接从电源内部引出导线接插头吧

要带机外出的,后期考虑换电源

网友:
打火一般坏得更快

网友:
父用子修

网友(2023-05-30):
我的也坏了勉强用

网友:
渣米充电器也是这样设计,我都是拆开焊死折叠脚,并打胶固定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还是固定插头好

网友(2024-07-29):
我这边也有个折叠插脚接触不良了,好难拆

网友:
动手能力强,从此再也不怕打火了

网友:
折叠头还是可靠性不行啊

网友:
解决问题的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