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高手,东菱面包机不转了,能听到继电器吸合(已修好)

楼主(2021-07-03):
面包机成功维修好了!再次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前辈和高手的指点,今天早上开始拿出来拆开研究。感谢hyb381022126 大侠的提示,这种面包机就是可控硅来驱动电机的。继电器只是用来控制加热管的。照着这个思路去找。我打开机器,查看电路板上,发现果然是一个可控硅芯片。型号是BT137-500E的。去年在修养生壶的时候,已经在网上买了几个BT139-800E的可控硅,拿出来进行更换上,可以工作了。我想先测试一下是否正常的时候,然后再组装起来。没想到,突然一下子保险管烧了,不知道哪里出现的问题。测量了一下可控硅和电机两侧都没有电压。还以为是可控硅坏了呢。因为保险管是套着一个塑料套,所以没有想到是保险管炸了。后来反复查看,就是不工作。我只好把可控硅又焊下来重新焊了一个新的。幸亏手头有多个可控硅芯片。换上后还是不行。真是奇怪了。我拿万用表测量电机两端电压,好像没有电压。这才想起来是不是保险管烧了。我拨拉开一开那个保险管的确黑了。看来是烧了。我赶紧找出一个安培数比较大的保险管,先凑合着用上吧。最后折腾了好几遍才终于可以让电机转起来了。拆解面包机的时候,注意里面的内胆的外沿都是锋利的很,不小心就割破手的。务必注意安全。

===以下内容是先前的求助帖===

各位前辈,前几天一个朋友的东菱面包机拿来让看看啥问题。故障现象就是通电后,不搅拌。但是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咔哒声。怀疑是继电器坏了或者电机坏了。但是有时候偶然发现电机是转的。但是一会就不转了。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这种面包机怎么拆开看看电机呢?

已经拆开了,打开盖板,把三个塑料盖撬掉,然后把三根长螺丝拿出来,就可以分离了。然后把固定的桶底上的四个螺丝拆掉,然后就可以把底座拆下来了。测量了一下输出,好像没输出。不知道是输出直流电还是交流电?电机好像是带电刷的那种。

网友A:
拆开看一下是什么马达

网友B:
检查一下皮带。是否断裂。

网友C:
直接说不会修,赶紧送回去,补充一下内容,原因是,如果修好了,你朋友知道你会修东西,家里大大小小坏的东西全都拿给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一下是什么马达

电机功率50瓦,肯定不是串激电机

网友D:
拆开一量就知道了,吸合之后量继电器输出端,有电就是电机坏,没电可能是继电器或保险坏。

网友E:
最大可能是下面的传动皮带老化断裂,无法实现传动。从底部把一圈的螺丝取下,基本就能把壳体分离,看到底部传动了。自己手动能力还行的话,20来块钱搞定!我自己的东菱5月份就是这个问题,自己搞定,连邮费18元。拆机的时候尽量小心或带个手套。不锈钢壳体处理的不怎么样,边缘锋利易划手。马家胡同里很多专门买配件的,详细说明型号即可!希望楼主折腾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说不会修,赶紧送回去,补充一下内容,原因是,如果修好了,你朋友知道你会修东西,家里大大小小坏的东 ...

我曾经有这经历,亲戚朋友的电器坏都往我家里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一下是什么马达

我拆开了。马达上好像没有标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皮带。是否断裂。

皮带没有断裂的。是好的。估计是继电器不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大可能是下面的传动皮带老化断裂,无法实现传动。从底部把一圈的螺丝取下,基本就能把壳体分离,看到底部 ...

这个不是皮带的问题。皮带是好的。估计是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一量就知道了,吸合之后量继电器输出端,有电就是电机坏,没电可能是继电器或保险坏。 ...

请问这种电机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一量就知道了,吸合之后量继电器输出端,有电就是电机坏,没电可能是继电器或保险坏。 ...

不知道电机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大概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伏的?

网友F:
记得我那台面包机好像是用可控硅来控制电机运作,继电器用来控制发热管的开启。继电器有声音也只能说明加热是正常的

网友G:
交流直流电机你测一下不就行了,现在的万用表只要是防烧的,你测错了也不会烧,而且好多自动量程的表交流和直流电压档是合并在一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皮带的问题。皮带是好的。估计是继电器的问题。

可以量一下电机并的那个启动电容,是不是失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我那台面包机好像是用可控硅来控制电机运作,继电器用来控制发热管的开启。继电器有声音也只能说明加热 ...

哦哦。这样的啊。我以为是继电器控制电机的。原来是可控硅啊。明白了。加热倒是正常的。难道是可控硅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交流直流电机你测一下不就行了,现在的万用表只要是防烧的,你测错了也不会烧,而且好多自动量程的表交流和 ...

我用的直流档测量是300多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量一下电机并的那个启动电容,是不是失容了

这倒是没测,因为不太好往下拆线。估计电容不好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