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了两个TP4056充电板,明显第一个质量好很多

楼主(2021-07-03):
买了两个4056充电板,明显第一个质量好很多。

1. 第一个芯片是XL4056A,第二个是TC4056A.
2. 第一个“B+ B -” 和 “OUT+ OUT-” 空载输出都是4.2V,第二个“B+ B -” 空载输出才3V, “OUT+ OUT-” 空载输出都是4.2V。这样看,明显第一个好点。
3. 我有个疑问,为啥给3.7V锂电池充电时要接到“B+ B -” ,接到 “OUT+ OUT-” 也可以的吧。

网友:
这个是带保护板的,接错了不工作

网友A:
4056的输出是直接接到out,   b+, b-是在OUT后端接了8025 dw01保护电路(过充+过放+过流)的。

网友:
这款是带保护板的,两种接法都可以,接OUT+,OUT-,那边保护板就没有作用了,充电不经过保护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的输出是直接接到out,   b+, b-是在OUT后端接了8025 dw01保护电路(过充+过放+过流)的。 ...

明白了,感谢

网友B:
现在这个小板多少钱了?
以前一块多的时候 买过。

网友:
out是给电池输出用的,带保护,比如你改电蚊拍为锂电就要从out接线出去到电蚊拍,过放就没有输出

网友:
b+ b-接电池的,又没电压输出有什么关系,out才是输出

网友:
out是输出啊,没有保护作用

网友C:
一个mini USB。一个安卓USB。

网友:
第一个板子布局明显好很多

网友:
謝謝分享 再好也不是拓微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mini USB。一个安卓USB。

第一个 type c 接口呢

网友:
现在4056我喜欢用c口的 耐插

网友D:
你要看右边俩的芯片,这就算带保护板的,但是保护板的截止电压又有可能太低。。。不过胜在免着锂电池过放,报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要看右边俩的芯片,这就算带保护板的,但是保护板的截止电压又有可能太低。。。不过胜在免着锂电池过放, ...

dw01方案截止电压确实有点低,2.5v才保护。不过现在那些小风扇的5353a方案更低,2.4v才保护。电池虽然立刻死不了,但估计也减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个小板多少钱了?
以前一块多的时候 买过。

第一个三块多,第二个一块7

网友:
引用 网友E:
dw01方案截止电压确实有点低,2.5v才保护。不过现在那些小风扇的5353a方案更低,2.4v才保护。电池虽然立 ...

2.5v,那就电池内阻增加的厉害了。。。哎,也是折腾DIY用户

网友:
类似楼主我买过两三种4056充电板,用在5点3伏电源容易烧芯片,需要加限流电阻防止芯片过热。拓微电子TP4056耐用些,5伏电源电压偏高没事,电池端有过放小电流预充,芯片过热降电流保护。

网友:
我也撸了好多个,第一个c口的有2款,板子厚薄不同,安卓USB的就标4056,用来改小风扇充电,太烫了,还不如买个充电宝板子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