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以前DIY的由威泰克斯ⅤX231组成的中继台

楼主(2021-07-03):
以前对讲信号有一个盲区 ,自己就用一个对讲机手台做了一个简单的中继台 ,对讲机用的两台(Vertex)ⅴx231。
示意图

D出的“台”

主要问题是解决两台对讲机之间的有线中转

两个手台天线的距离要拉开 ,尽量远。
对大中继A台的频率是要根据大A台的频率设定手台C,手台D根根需要选择异频或直频工作方式。

C台的喇叭,引到D台的麦克风上 。D台的喇叭引到C台的麦克风上 。ptt的实现有多种方法 ,这里选用的是静噪灯信号,C台的静噪信号通过三极管反向给D台的ptt;D台的静噪信号通过三极管反向给C台的ptt。下面看一下C台的接线

下面是D台的接线

这样的缺点就是容易丢字 ,反正自己知道的 按一下ptt后 等个半秒后再说话就可以了 。
因为现在做了大的中转台 这个小的就不用了 ,所以把它拆了 。顺便看一下这个手台的做工 ,你之前在网上没有搜到拆机的
这是之前留下的 前半个壳子要装回去

找全一个手台的所有部件

电路板正面

有接口

电路板背面

焊好麦克风 装回去之前写一个直频测试一下

装上密封圈

因为之前在工作的 所以不论测试也知道他是工作正常的

由于一直放在充电座上工作 ,电池已经不给力了

楼下修一下电池

楼主:
修理电池 。。。
拆螺丝

波峰焊的,暴力 撬开

电池里面的双面胶粘性很好 把电池皮粘下来了

找到坏的,准备换掉

没有电焊机就直接焊吧

焊好的样子

从缝隙看还好

充电

充了后测量了一下 两个电池不平衡了

这种电池2017年才过一次 ,老站友帖子

应该是不带平衡充的

手动平衡 哈哈哈

两个电池修完好明显 续航能力增加

谢谢观赏 !!

网友:
八重洲yaesu是前身,被摩托罗拉收购了

网友A:
好奇,什么应用需要对讲机覆盖面积大和覆盖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什么应用需要对讲机覆盖面积大和覆盖率高?

我想是大灾害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什么应用需要对讲机覆盖面积大和覆盖率高?

不一定是大面积,如果地面和隧道里通信时就要接力了

网友B:
机器不错,电池太丑,中评

网友C:
这电池里面打的胶也太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不错,电池太丑,中评

评价比较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里面打的胶也太少了吧

胶少了点,但还是把电池皮粘掉了

网友D:
中继的时候,中继台的频率也要设置成和对讲机一样么?

网友:
学习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自从有了微信,很多地方都不用对讲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继的时候,中继台的频率也要设置成和对讲机一样么?

做中继的两个手台C、D ,要设成和自己上面的中继(A B)对应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从有了微信,很多地方都不用对讲机了。

各有优缺点吧 ,没网络们地方 如隧道或井下施工的时候 对讲机更方便一些吧

网友:
这手台质量不错,日系90年代风格

网友:
很多单位还在建设自己的通信网。比如军队,公安,交警,应急管理局。发生大灾害等事故时,公共通讯网络往往会瘫痪,这时候应急通信网络就起到作用了。还记得当年的**动车事故吗?当时移动公司紧急调了两台移动通信车,都不够用。打电话的太多,网络阻塞,根本无法打出去。直到应急通信网络架起来,才彻底改观。所以对讲机看似落后,但是在很多些时候还是无法替代的。

网友(2021-09-15):
楼主组装的这个小中继信号取点不是太合适。
接收机的BUSY信号从音频功放2070的供电脚引出,功能上完美,不但电压电流足够驱动能力强,而且亚音功能和选呼功能也能实现,不像接收指示灯还有受干扰的可能。
接收机的音频输出可以从音量电位器的输入点或中点输出点取,从这里取到的信号没有经过音频功放的污染,可以得到更好的音质,而且不必大范围衰减进入发射机MIC,连接音量电位器中点的话连衰减电阻都不用,直接小电容就够了。

网友:
现在可以用 带中继功能的 一台欧讯 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