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种内存多大的

楼主(2021-07-03):
联想板载内存上面标的4G?如何识别多大的。目前不开机看不出多大

网友:
单颗4Gb,一共4GB

网友A:
搜电脑型号往往可以查到板载内存大小。

网友B:
D9PVX
查出MT41K256M16HA-125:E
512M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电脑型号往往可以查到板载内存大小。

型号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9PVX
查出MT41K256M16HA-125:E
512M一颗

那就是512*8   相当4G

网友:
还好不是打磨颗粒,查颗粒型号呗。我的索尼本也是板载4G内存,在加一条4G,还能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