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自己diy一个电焊机,有方案推荐吗

楼主(2021-07-03):
如题:想自己diy一个电焊机,有方案推荐吗

网友A:
电焊机还是点焊机?区别很大的。

网友:
这种方案可以不

网友:
买个百元小焊机算了

网友:
交流直流,电子变压器,逆变,二保保护,氩弧

网友:
反正不会便宜,即使买了成品焊机,自己另外配点线 焊夹啥的都要100多元呢

网友:
最简单的是交流弧焊机吧,动圈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焊机还是点焊机?区别很大的。

有什么区别
点焊机 电焊机  都可以用微波炉变压器DIY
一个变压器可以做点焊机
两个 三个 四个 串联可以做电焊机

网友:
没有听说过要DIY电焊机的。买一个才一二百块钱。这么大的电流你是要放烟花呀?

网友:
直接大变压器干,或者电池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