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飞利浦GC670挂烫机

楼主(2021-07-03):
邻居家的挂烫机坏了,插电就跳闸(漏保),让我给看看。
飞利浦GC670挂烫机。

背面。

衣架升高。

底部。

标识。

5个橡胶垫可以拔下来。

T15螺丝。

拆下底盖露出收线机构和加热体。

收线机构。三根电源线,黄绿是地线。

电源开关及收线开关。

电源开关(微动开关)。

很普通的微动开关。

发热体。

看电源走向,地线直接进入发热体,显示及控制板并没有进入地线,故障判断应该是发热体漏电所致。

拆掉一圈螺丝,看看发热体。这已经清理好了(没清理前忘记拍照了),原来这上面是一些像硅脂一类的东西,还有水渍,这是用无水酒精清洗后的样子。

清理出来的东西。

电吹风烘干。

温度开关。

温度保险。

温度传感器。

锈蚀的地线。

清理发热体引出线与发热管壳体之间的杂质(有橡胶套,但比较松)。

经测量,地线与零、火线之间的电阻在7MΩ左右,应该没问题。通电试机,插电源没跳闸,按电源开关,开机,显示屏亮。

几秒钟就出蒸汽了。

修复成功。
修过几台挂烫机,漏电占很大的比例(插电跳闸),有的是需要更换发热体的,多数挂烫机的发热体外部接头处,不同程度地存在有水问题(有的是发热体漏水,有的不是漏水,说不清水从哪来),还会有一些粘稠的、像硅脂一类的东西,导致漏电,仔细清理干净并烘干,多数可以解决问题。
谢谢围观!

网友:
飞利浦高管已经吐血了

网友:
飞利浦也不算是耐用的小电器品牌了。

网友:
通病,表示还要改善才行啊,飞利浦也是走太便宜的路线了

网友:
还是熨斗+湿毛巾可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