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一拖三并做防护

楼主(2021-07-03):
乞丐版加红包入了高价入了个一拖三,一看外形,注定是小电器用的货,2500w,别想了,也不敢。
外壳感觉还算比较结实,拆开看看
几个方向看看,注定是小电器使用。
打开看看,一体铜片
这是盖子面,像迷宫,其实强度还不错。而且不是那种硬脆的塑料材质。
说实话,铜条也不算太次,几百瓦还是问题不大。插头和铜条是活动锚固,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松动导致局部电阻加大
仔细看看,有的地方还是太近,不过盖上后,其实两根铜条都会被固定。不过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包一下。
包好后,这里就不怕短路了。

回头用用看活动锚固处会不会松动,如果松动就把旋转插头拆了,改成线插。

网友A:
还有种双接触片的,这个单面接触若经常插拔容易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种双接触片的,这个单面接触若经常插拔容易接触不良。

我试了,还算比较紧。分充电头机顶盒之类,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