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一拖三并加指示灯

楼主(2021-07-03):
乞丐版加红包巨资入手。
这种货色注定是小功率货色。

以前买的还贴个品牌,这个都省了

打开看看,铜条凑合,几百瓦是没问题的。
加了个指示灯,3mm绿色LED加2个200k电阻串联,铜片磨一磨,焊上。

盖上试试,没问题,灯洞里面点胶固定下。
这种一个螺丝,而且感觉是脆性外壳,有可能出现拔出来时候螺丝孔破裂把盖子也带出来,发生危险,一圈也用胶水勾缝,不打算再拆开了。
其实试了试,充电头插上去倒还挺紧的。

网友A:
两电阻用多少瓦的?发热量大小?

网友B:
这是 国内 山寨的吧,日本的,铜片应该更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电阻用多少瓦的?发热量大小?

200k一个,假设LED不产生电阻,总功率220*220/400000,总功率0.12,每个0.06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 国内 山寨的吧,日本的,铜片应该更厚一点

我提了这是日本的?我提了这是正规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k一个,假设LED不产生电阻,总功率220*220/400000,总功率0.12,每个0.06w。

我也打算改一个,楼主这么详细讲解,真好。

主要是有的插排外壳被电阻烤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打算改一个,楼主这么详细讲解,真好。

主要是有的插排外壳被电阻烤黑。 ...

是的,电阻烧坏很普遍。专门买了几十个LED和200k电阻。要亮些的用一个电阻,想暗的用两个电阻。

网友:
有意思,什么名字,关键词是什么

网友C:
加个二极管,会不会更好些

网友D:
LED上反向并联一个1N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上反向并联一个1N4007

让功耗增加一倍而亮度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二极管,会不会更好些

功耗增加,亮度不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让功耗增加一倍而亮度不变?

主要是为了保护L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为了保护LED

没必要,多耗的电和那个二极管加起来,比那个LED不知道贵多少倍。

网友:
改改总是能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