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SPERRY MFD-35无线电高度表拆解

楼主(2021-07-03):
SPERRY老的LOGO,应该是70年代的

没啥芯片,只有几个三极管

变压器,感觉质量不错

背光灯泡

就是用这个当做信号输入,这个是从ADF控制台上拆的。

附上驱动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o4y1C7BV

网友:
这个只是指示器,机械式的,装座舱里的,无线电高度表收发机还要大些,有一发一收2个天线接口的

网友:
表不就是指示器吗,标题没有问题。

网友(2022-11-02):
没见过,第一次见

网友:
好奇什么原理

网友:
老东西,看着真舒服,漂亮

网友(2023-11-09):
什么原理呀

网友:
里面是个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