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四面出风更舒适,云米SPACE E全域风空调使用体验

楼主(2021-07-03):
夏季烈日炎炎,家里少不了一台节能高效的空调,随着去年空调能效新标准开始施行,今年市面上又多了不少节能环保的新选择,另外现在智能家电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如果有新装空调需求的话,选择一款新能效标准下能够更省电节能的智能空调会更加划算。

上周我也新装了一台云米的变频挂壁式空调,就是这款云米上个月新出的全域风空调Space E,云米作为目前技术实力比较强的智能家电品牌,旗下的很多产品,在设计上都很有新意,像是这款Space E,就具有四面立体送风的特性,使用中能够带来更高的舒适度。

简约造型,创新设计

云米Space E的设计十分漂亮,整体线条看起来十分简约,特别是面板的设计很有现代感,这种不规则的几何造型,相比于普通空调纯平面的设计更加漂亮一些。而且这款空调的面板还采用了滑动设计,成为了一种气浮面板,开启之后显得更有科技感。在这块面板的左下角有云米5G IOT和Space E的标志,看起来很低调。

因为Space E的这块面板很容易拆卸,所以平时清洁起来也很方便。取下空调的这张面板之后,可以看到内侧悬挂面板的两根短轨,可以让面板上下滑动。在日常使用中,通过这块面板和下面的底板,可以实现各种花式出风,避免传统空调冷气直吹之类的问题。

在Space E这款空调正面的下方,我们可以找到一排扇叶,在空调工作过程中,我们可以使用米家APP对空调的方向进行精准的控制,这排扇叶就是用来调节空调左右出风的,不仅风向控制得很好,而且看起来也很漂亮,感觉有点蒸汽朋克的味道。

另外仔细看的话,在空调正面右下角,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传感器,这里还有一个接收遥控信号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云米Space E这款空调可以直接使用语音进行控制,唤醒词是“云米空调”,简单直接,而且不需要联网就可以语音操作,用起来很方便。

日常使用中,我们可以通过云米Space E正面右下角突出的一块透明悬浮屏幕来查看当前的温度,以及空调的工作状态,像是联网情况、工作模式、风向之类的。而且在语音操作的时候,上面的灯条还会有波动特效,这个设计看上去很科幻,当然了,在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护,不要把屏幕磕坏了。

最后,在这款空调正面的右侧,还可以看到一张电路图,方便在后期维修的时候作为参考。云米Space E正面内侧采用了很多香槟金配色的设计,看起来比较漂亮,比常见的黑白色更加好看一些。

在这款空调的背面,有一个预先放好的固定支架,安装时需要先取下来固定在墙面上。另外安装时需要用到的连接管和排水管,都预先折叠放置在了机器背部,安装的时候可以根据左右侧或是后侧出管的安装方式,来灵活的对这些管路进行处理,从而适应不同的家装环境。

Space E提供的线材比较标准,做工质量没有问题,并且保护比较到位。其中连接室外机的电源线是1㎜²规格的,电源线则是1.5㎜²规格的,安全性较高,并且它的管路长度也都很充裕。能够有标准规范的线材配置,平时用起来自然也更让人放心。

这款空调的顶部有一张便于拆卸的过滤网,通过卡扣进行固定,需要清理的时候,很容易就可以拆下来,可以通过擦拭或是冲洗等方式进行清洁,安装回去的时候也很简单。另外空调本身支持高温除菌自清洁,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可以通过自清洁功能去除看不见的细菌,平时使用中也可以使用UV除菌,健康度很高。

在过滤网的下方可以看到空调本身的散热片,做工比较精细,基本没什么瑕疵。

空调的底部没有多少特别之处,比较显眼的莫过于突出的悬浮显示屏,另外在底部还可以找到这款空调的一些参数信息,从中我们可以得知这款空调的功率、风量、制冷制热以及噪音等方面的数据,不难发现,云米Space E这款空调在噪音、功耗等方面的表现都很不错。

从云米Space E的侧面可以看到,这款空调的能效表现达到了新规范GB 21455-2019下的一级能效,作为一款变频空调,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确实体现了云米本身的技术实力,而且在日常使用中也能够获得更加节能环保的使用体验。

从Space E的整体设计上不难发现,云米这款空调在很多细节上都做了优化,特别是在出风的通道上,Space E的表现更加灵活,而且设计的实现也很美观,像是悬浮滑动的面板、一字排开的扇叶等设计,看起来更加精致美观,让这款空调的整体设计比较一致,更符合现代的家装风格。

作为一款1.5P规格的壁挂式空调,云米Space E的室外机看起来可能稍大一些,整体设计上比较标准,上面印有云米的标志。作为长期户外使用的设备,这台室外机当然有必要的防水能力,而且其整体做工也还不错,正面看起来比较干净。

室外机的左右两侧有便于搬运的提手,这在安装的时候会更方便一些。

在室外机的背部是充分暴露的散热鳍片的位置,细节做工比较不错,但是容易在运输及安装的时候刮花一部分,所以在拆箱、装机的时候要尽量小心一些,一方面是避免刮花,另一方面是避免割伤。

安装服务
云米旗下的各种智能家电产品,基本都提供了免费的安装服务,而且预约比较方便。通过电话、公众号等渠道,一般很容易预约到次日的安装服务,而且安装人员基本都很专业,所以安装的效率也会比较高。前面提到这款空调的室内机内部的管路可以有左、右、后三种安装方式,所以这款空调应对绝大多数使用环境都没有问题。

室外机安装之前需要先安装支架,然后就是将连接管、电源线连接到室外机上面,这个安装过程因为需要户外作业,有时候还是高空作业,所以耗时要比室内长很多,并且在安装完成之后,还有一个同样耗时的抽真空操作,一切准备就绪需要花上近一小时的时间。

在空调主要的部件都安装好之后,就需要开机测试了,一般来说空调到这时候都可以正常使用了,如果出现什么故障,也可以尽快排查原因,总体来说整个安装调试的过程效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是因为空调这种设备的复杂性,安装耗时要比普通的家电长一些。
舒适易用,智慧节能

云米Space E配备了一个红外遥控器,设计上比较简约,可以提供比较齐全的功能。因为是通过红外来控制的,所以操作的范围有一定的限制,而且操作精度比较常规。值得一提的是,这款遥控器上面提供了AI、全域风灯设置按键,可以实现云米Space E上面的一些特殊功能。

如果是使用语音操作的话,只需要先通过唤醒词“云米空调”来调出语音助手,然后就可以通过一些直观的口令来进行操作了。除了基本的开关机、温度调节之外,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比较详细的功能设置,像是设置风向,以及使用全域风、负离子净化之类的功能。

前面提到这款空调室内机的右下角有一个传感器,能感知使用者的位置,所以在使用语音操作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我吹”、“别吹我”这样直观的口令来控制风向,从而获得更加舒适的避暑降温效果。

云米Space E这款空调的一大特性就是其多样化的出风气流,一般的空调出风口集中在空调底部,因此出风的角度有限,基本都是直接朝下吹的,只是左右的角度能够有一定调节。而Space E则是可以实现上下左右四面出风,更好利用空气对流现象,避免冷热风直吹带来的不适,同时得益于本身AI智能空调的技术优势,实现自动化的出风模式调节。

借助云米Space E的悬浮面板设计,我们在日常使用中可以选择四种比较舒适的出风方案。第一种就是水平气流,这比较适合夏季冷风,在这种模式下,空调会水平送出冷风,之后冷风会沿着天花板自然下沉,从而使得室内由上到下都很凉快。

第二种就是四面环形气流,这种模式下,云米Space E会进行四面出风,从而在降低出风强度的情况下,确保足够的出风量,这样一来就可以减弱风力的体感强度,特别是在制冷的时候,不会有冷风狂吹的感觉,降温变得更加柔和。

另外还有一种适合热风的模式,叫做垂直气流,这种模式下,可以让热风垂直向下吹,得益于热空气上升的特性,热气会逐渐向上升腾,可以让室内由下到上逐渐变暖,从而避免冻脚。一般热风直吹会特别干燥,而这种设计则减轻了空调热风的不适感。

最后就是动态混合气流,这种模式下,Space E会借助自身灵活的风向调节能力,不断变换出风角度,其中上下摆风角度可以达到60°,远远超过一般的空调,这种模式下,空气在云米Space E的搅拌下,会不断流动,如果是在小空间使用的话,降温速度的加快会非常明显。

除了云米Space E上面预设的这四种出风模式之外,我们也可以在米家APP上面,在10种左右风向、9种上下风向以及5种风力强度的设置中,组合出最适合自己的出风方式,从而获得更加舒适的制冷、制热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直接使用云米Space E的AI模式,让空调自动选择更合适的出风模式。

虽然云米Space E安装好之后就可以直接用了,不管是通过遥控操作,还是用语音管理,都可以实现绝大多数的功能,但如果将它联网配对,绑定到自己的米家账号的话,还可以获得更加智能化的操作体验,比如远程控制,还有通过固件升级获得更好的稳定性和更多的功能等。

云米Space E的联网配对操作比较简单,通过遥控使空调进入配对模式后,在米家APP简单操作几步,就可以完成配网绑定的操作,之后就可以直接在米家APP,或者是云米商城APP上使用了。

在云米Space E的软件端,我们可除了可以进行简单的温度设置之外,还可以设置各种不同的风向、风力,此外还有除菌、模式等功能设置,操作起来比较直观,而且因为是联网操作,所以不限距离,即使不在家也能管理空调,还可以和其他米家智能设备组合,实现智能联动的效果。

作为一款能效等级为新1级的空调,云米Space E采用了更耐用的直流变频压缩机,工作中的噪音很低。实际使用中,强劲模式下的噪音为60dB左右,离空调稍远一些,噪音就只有32dB左右了,在这种噪音水平下,我们平时说话、看电视或者是开风扇的噪音都要远远超过空调本身的噪音,因此在夜间使用时,云米Space E也可以安静运行不扰眠。

最后云米Space E空调最大的优势还有其全域风的特性,通过空调内部的传感器和智能系统,结合多样化的送风方式,这款空调可以自动调节出风强度和气流,制冷前期采用18℃动态混合气流快速制冷,之后采用26℃重力冷场水平气流全域均匀降温,最后进入26℃四面环形气流维持温度环境,整个过程无需手动调节,只需要开启AI全域风模式就可以了,实际使用中,在制冷中后期,这款空调既可以确保低噪节能的工作表现,同时又能维持舒适清凉的温度环境。

另外这款空调做得还很简约精致,很容易匹配不同的家装风格,1.5匹的制冷功率,配合新1级能效的属性,放在30平米的客厅里使用完全够用,相比于柜式空调不仅更省空间,而且更加好看。而且这款空调丰富的模式选择也能轻松匹配不同的使用场合,像是在四面送风模式下,基本可以实现无感降温,如果外出的话,可以在回家之前打开空调,使用动态混合气流模式快速降温。

此外因为这款空调支持遥控、手机APP以及语音等多种操作方式,所以用起来特别方便,老人小孩也能轻松上手,如果配合它的AI模式,那么不需要额外的操作,就可以获得足够好的降温、取暖效果,这比普通的空调方便多了。

如果正准备更换或者新装一台空调的话,那么云米Space E这种创新度比较高的智能空调,本身要比普通的空调更加好用,并且它应该也会更加耐用,同时性价比还更高,十分值得选择。

网友:
4面出风?向上出的风在让空调进风口吸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