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8650动力电池保护板 可启动电钻的

楼主(2021-07-03):
论坛里有没有哪位大神推荐一个18650动力电池保护板 有均衡充电,可启动电钻,谢谢啦

网友:
工具电池大部分不带均衡的    带均衡的一般是同口          我都是买坏电池包拆保护板

网友A:
我买过 论坛 隔壁老王家 的这个三串的 板子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他家还有 四串 和  单节的板子(不知道多大电流)
拆机旧的,我买了一个 到手接上电池 可以使用,  直接某宝 搜标题 就行了。
三串锂电池保护板 做工用料不错 不包好坏 清仓研究价价格¥0.70   快递 ¥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 论坛 隔壁老王家 的这个三串的 板子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他家还有 四串 和  单节的板子(不知道 ...

谢谢朋友

网友:
我接触的国内国外知名的电动工具没有带均衡充电的电池和充电器的,主流是串联带过电流保护、过放保护、过热保护的,好点的带单节电压检测保护的。这是跟使用环境和便携要求相关的。
有电子基础自己接线做个平衡充也很简单,或者用5S、6S改造下就能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