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飞利浦远红外灯泡维修

楼主(2021-07-03):
灯泡坏了一阵,别的贴子发过。今天有空研究下,焊点确时不好化锡,后来用上风枪很快。中间焊点连线非常细,像头发丝一样,就是因为灯头卡座固定松了,玻璃头下坠,拔断了。拆解完后,剪了一段网线,断口用强力助焊剂点了下,先点上低温焊锡,再用含铅高的焊锡点上,用风枪加热化透。两个引线都上点硅胶另一个拧2个线拧一起上焊锡。两个固定点用螺丝刀敲了下,完毕。测下电阻25点多,装上灯头,可以点亮,后期长时间试试。

网友:
这阻值正常吗

网友:
这类灯一般250W或者225W,220V的冷阻应该是200欧姆左右

楼主:
150w,反正能点亮,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
高温的东西应该压接的,用焊锡有点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