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工分离360 n6pro手机外屏,尝试uv胶全贴合失败

楼主(2021-07-03):
受坛友启发,自己尝试换手机外屏。分离外屏已有经验很快分离,如何处理全贴合问题,纠结了几天还是失败了。贴合外屏方法:1.oca干胶没设备搞不了 2.双面胶直接贴有折射反光不考虑。uv-loca网络有些评论不错,本次尝试这个方法。
以下图片用垃圾备用机拍摄凑合看看吧
以前买的加热分离台几十块,由此拆坏4个液晶屏,后来发现被自带简单开关温控坑了,实际温度不准,本次开120度加热(虚的),实际也就80度,测试温度探头没有良好接触,参考吧。

烤3分钟,外框插入挂胡刀片沿着四周划一圈,完整拆下液晶屏和外框分离,液晶屏继续加热5分钟后,拿出透明胶带和夹子固定屏幕,分离丝分离屏幕,5分钟分离下来,除胶是个大工程,纯手搓胶后,用酒精擦屏幕。用时30分钟。

测试屏幕和触摸是否完好

涂胶骨头型

下面都是心累了就不发过程了,结果就是如下。背光进uv胶了,不想折腾了,找个店家看看是否能修了。大家也可以指点一下。
本次失败经验总结:1.可能uv胶问题或贴合手法产生气泡,2.液晶边框密封没做,多次贴合背光进胶了。
模仿者谨慎,后果自负,以上只为后来者分享经验。

问了几家淘宝店都说无法修复了,我拆开背光看了下好像就是一片透光白色的变透明了,考虑用那块断排线的拆背光部分来修复

楼主:
一年能用坏至少2个屏幕,还有一个排线小心撕断裂了,哪位大侠可以焊接呢

网友A:
专业贴屏 为啥就不会 走胶进去?!他们都说用钓鱼线来分离内外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贴屏 为啥就不会 走胶进去?!他们都说用钓鱼线来分离内外屏

因为他们是“专业贴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贴屏 为啥就不会 走胶进去?!他们都说用钓鱼线来分离内外屏

用的干胶吧

网友:
COA很好,但要设备的

网友:
是不是外屏没向下还是胶水多了,没机器分离不够耐心,以前试过8寸的有一点屏分离弄坏了

网友:
手不行,无论内屏坏还是外屏坏,统统一起换。

网友:
发展若干年从早期水胶变成了现在的干胶,很明显干胶远胜于水胶。你自己选择了高难度的操作方式失败不奇怪。没有设备就别折腾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是搞反了,应该把把胶滴在触摸屏上,然后把显示屏朝下贴合在触摸屏上。另外楼主滴的胶是不是太多了?

网友:
我乐2分屏,用那种铁线,屏分开了,排线也分开了,后来背光直接散架了56层,果断买新屏

网友B:
不是要用那种抽真空的机器吗,要不然就出气泡的

网友:
评论围绕分屏,其实难的就是贴合,干胶要机器,水胶容易进夜光,我原来也想尝试水胶,后来想想麻烦得很,也没学到经验,还是放弃了,我猜想是不是屏周边贴一圈3M可能就不会进胶了,至于胶状好像也就骨头胶合理些吧,

网友:
关键时刻还是要好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要用那种抽真空的机器吗,要不然就出气泡的

如果是老款触屏在外屏的可以直接双面胶固定外屏,新的触屏在屏幕上就要完全贴合外屏,不然触屏不灵敏

网友:
最简单啥也不用,直接放一起

网友:
能分开还纠结啥,换我果断双面胶,反光无所谓了,下次再修方便又便宜

网友:
贴合屏得有除泡机。贴合机。现在不用液体胶,都是光学不干胶

网友:
双面胶直接贴,很好啊,要完全一圈,不能有0.1mm的空隙,买3M那种稍微有厚度的,内外直接是不接触的
只换外屏,中间没用OTA胶。之前做的,很完美现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292&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贴屏 为啥就不会 走胶进去?!他们都说用钓鱼线来分离内外屏

不是钓鱼线 是镍丝 搜金刚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