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飞利浦新国标分控插排

楼主(2021-07-03):
前几天拆了一个老公牛,不太放心,还是买了个新的飞利浦,不拆开看看不过瘾,下面动手

到货密封包装

8个Y形螺丝,拆开

宽度2.3mm左右,厚度大约在0.5左右,因为手机拍照的缘故,刻度看起来可能有偏差,后面拍了两个相对正一点的图

四个开关是顶住的,并不用螺丝固定

看完了装好,通电测试一下,开灯状态下,和老款飞利浦对比,开关灯明显调暗了,不错

关灯再对比一下

完事!

楼主:
宽度3.3左右,打错了,游标卡尺精度有限,都也只能测个大概

网友:
  铜条不如公牛 ……

网友:
插排是不是应该用个带过流保护的。

网友:
以前在京东买过一个飞利浦的插排,感觉又轻又薄。

网友:
塑料是关键,多年后不老化脆裂的才是好货

楼主:
公牛新国标的前两年也买过一个,都是4分控的,要不也拆开看看,对比一下?感觉都差不多京东货,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几年前在京东买过这种排插,19.9。已经改装使用

网友(2023-01-12):
现在里面基本都这样,灯让我用指甲剪剪断了,怕发热

网友A:
飞利浦只剩照明和小家电能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只剩照明和小家电能买了

感觉飞利浦只剩剃须刀了

网友:
还算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