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epw750-12a开关电源

楼主(2021-07-03):
台达搞定,开干华为,,,

楼主:
这电源搞的一脸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可调?

改充电器,固定14.6固定电流

楼主:
电压电流搞定,就差看还保护不保护了,暂时手边没有合适的电阻来改电压,

楼主:
惠普服务器电源pd11   1200瓦,,,台达代工的

网友:
服务器电源待机空载功耗高不高

网友:
请教下,惠普1200w pl11咋改

网友B:
改这个电压没有啥难度,改改10-60V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电源搞的一脸懵,

这个功率级别的,还是艾默生的体型更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率级别的,还是艾默生的体型更好啊。

长条不搞,看着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这个电压没有啥难度,改改10-60V呗

要现实点,务实点才好。。。

网友:
这个调低电压的时候静态功耗变大吗?我哪个460才调到到8伏功耗就上升到10瓦。

楼主(2021-08-29):
搁置了这么久,今天下雨在家,拿出来又搞了搞,终于把电压电流搞好了,

楼主:
可到14.6充电了,电流要加板子了,搞定

网友(2024-11-20):
换的那个电阻拆掉好像也是可以的,3点连起来只连2个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