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尚朋堂风扇改造—电量显示+充电提升

楼主(2021-07-03):
两年前,吾神州大地尚朋堂觉醒,天地为之变色。尚朋堂大军浩浩荡荡席卷各大论坛,所到之处无不刮起一场血雨腥风,尘世间各路英雄风起云涌各显神通,经过残酷的对决终于得以压制………………我编不下去了。

继之前卡蛙风扇改造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2217之后再次瞄准千年遗留难题尚朋堂风扇下手。

两年前是3个元件增加长按关机功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502
两年之后是增加电量显示和充电提升。

EDA工程文件https://oshwhub.com/zhqsoft/shan ... -shi-chong-dian-ban
感兴趣的TX可以自己去打板改造下。
千篇一律电路基本定型。其他的风扇也可以用,无非就是重新布局板子就行了。

上电路,硬件已经屏蔽按键长按对IP5506的影响。配置为无双击功能,不会造成操作风扇时对IP5506的影响。

量尺寸画板子

实物板子到了。三下贴好元件。
TYPEC接口充电。

骚操作来了。

紫外固化骚操作

完成成品。放干净电量后一次充满即可校准电量。。

网友:
厉害啊……这基本上就是重新设计了

网友A:
可惜没有赶上尚明堂的车啊

网友:
大神牛逼,请教一下大神,
好骚气的操作,竟然用文档层作辅助线定位边框,学习了,画这种异形板正好需要

网友:
闲的没事可以折腾折腾玩

网友:
这个重新设计功能

网友:
佩服,佩服,尚朋堂理应好好和您谈谈,出个价,购买您的专利。

网友:
厉害了,把设计卖给厂家

网友:
能不能不要这么牛呀?太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惜没有赶上尚明堂的车啊

9.0嘻KgWjX85C117啊 https://m.tb.cn/h.4CxcvgJ?sm=caa9b7  新品上架前100台特价小型风扇USB充电大风力办公室便携式台扇台式

一趟没电池的空车,插电版19.9元。
pcb板没有阉割,只是上面的4056和5353a芯片位空焊,旁边的2个贴片电容和1个贴片电阻空焊。有材料可以自己加,或者直接塞一个4056模块进去估计也可以。再塞俩充电宝或者手电筒淘汰下来的18650进去。
我是找了块美菱风扇拆下来的板子直接放进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0嘻KgWjX85C117啊 https://m.tb.cn/h.4CxcvgJ?sm=caa9b7  新品上架前100台特价小型风扇USB充电大风力办 ...

这款比起洪剑 体积和风量如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比起洪剑 体积和风量如何呢?

除了充电口位置,其它应该和尚朋堂一模一样,也是6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了充电口位置,其它应该和尚朋堂一模一样,也是6寸。

哦。看你发的拆机, 里面芯片是满的啊。你自己加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看你发的拆机, 里面芯片是满的啊。你自己加的吗?

他是找了块美菱风扇拆下来的板子直接放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是找了块美菱风扇拆下来的板子直接放进去的。

这个风扇有洪剑那个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看你发的拆机, 里面芯片是满的啊。你自己加的吗?

空焊位置标记出来了,这个风扇和尚朋堂是6寸,洪剑好像是7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焊位置标记出来了,这个风扇和尚朋堂是6寸,洪剑好像是7寸。

谢谢,家里有6个小风扇了
洪剑2个,还有2个小的 还有俩220v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嘻KgWjX85C117啊 https://m.tb.cn/h.4CxcvgJ?sm=caa9b7  新品上架前100台特价小型风扇USB充电大风力办 ...

这种风扇基本都是一个模子。直接改。数显多有面儿啊。充电也快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充电口位置,其它应该和尚朋堂一模一样,也是6寸。

【大牌美菱】夏季必备台式办公室电风扇   淘礼金+券后16.9元
领券下单:https://s.click.taobao.com/K5g6uku

我看优惠购板块里面美菱的好像也差不多 还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