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7-03):
用可调电源给12v汽车电瓶充电时,为什么电流不是随电压增大而增大?大概在13.6v时电流最大,发不了视频,发几张截图,另外,排除可调电源的问题,可调电源是好的。截图

谢谢!

网友A:
要么电瓶已经充足了,要么电瓶已经充废了

网友B:
电脑机箱电源?

网友C:
ATX电源改造过了?不然的话电脑电源多路采样稳压的,5V也要接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电瓶已经充足了,要么电瓶已经充废了

电瓶充足了的话,为什么13.6v时电流很大,如果电瓶废了的话应该充不了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X电源改造过了?不然的话电脑电源多路采样稳压的,5V也要接负载

这个是电脑电源改的可调电源,不存在稳压,5v不需要接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机箱电源?

是的,电脑电源改的可调电源,专门冲电瓶用的